样板锡层的区别

楼主(2020-07-30):
绿色的是上个月打的样板, 红色阻焊的是今天收到的, 看起来差别很大, 这红色板子锡层水平已经和某协同工厂一样一样一样了(别家的就不上图了)
是意外, 还是本来就这样呢?

网友:
请教一下,打这么多孔有什么特别的参数意义

网友A:
首先,图好像不一样?孔径小了很多
另外不同阻焊颜色貌似工艺上确实会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图好像不一样?孔径小了很多
另外不同阻焊颜色貌似工艺上确实会不同。 ...

只是看喷锡而已, 不是一个图返单

网友B:
恕我眼拙,没看出来哪儿有区别。是红色多,绿色少吗?对上机SMT有什么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恕我眼拙,没看出来哪儿有区别。是红色多,绿色少吗?对上机SMT有什么影响? ...

表面平整度不一样
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表面平整度不一样
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影响

一般BGA或者QFN的器件才对平整度有要求,这种我们一般都是做沉金的。

网友C:
喷锡的特性,就是不平整,而且一致性比较差,如果要平整度好必须要沉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喷锡的特性,就是不平整,而且一致性比较差,如果要平整度好必须要沉金! ...

就是这样那就是这样吧
看来应该是前面批次的质量偏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