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给水槽增加溢水口,都是一时心软惹下来的麻烦【已经安装成功】

楼主(2020-07-30):
我东莞的房子是开放式厨房,定制橱柜的时候,我为了让台面有更大的面积,说给我最小的洗菜盆(水槽)就行。(其它地方有巨大的水槽可以洗菜)

安装好,验收的时候才发现怎么没有溢水口?回复说,最小尺寸的水槽,没有溢水口。

我想只要人在,水也不可能溢出来。于是就不追究了。(当时追究,可以人工增加溢水口的)

结果昨天真的溢出来了:我给烧水器放RO水,大概需要2分钟,于是我去整理水培蔬菜了。

然后就忘了这事情。

半小时后,水槽溢出来的水,将厨房和部分客厅都淹了。

半年前也发生过一次。所以,这次我铁了心要增加溢水口。 橱柜已经安装2年,要找回商家已经不可能,只能自己安装了。

如图:

水槽已经固定好,无法取下来,只能在正面开孔(图中红色圆形)。

厨余机的排水孔给RO净水器的排水管占用了,需要接出一个排水口。

楼主:
购买2.8cm的圆形溢水口。

需要2.5cm的安装空间。我有5cm空间,足够安装。

楼主:
溢水管肯定少不了:

楼主:
还要一个三通,可以扩展出一个排水口,并且很方便的将RO净水器的2分排水管接上去。

楼主:
还需要一个28mm的开孔器。我刚好有。

在不锈钢上打孔估计很困难。希望到时好运。

网友A:
你这个开孔器应该是打不动不锈钢的,需要专门的不锈钢开孔器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开孔器应该是打不动不锈钢的,需要专门的不锈钢开孔器才行

我正担心这一个。

但我只需要打一个孔。试了不行再买。

网友B:
这个够锋利

网友C:
这种钻不锈钢很危险,一定要带防护眼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够锋利

你这个齿,看着像木工开孔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钻不锈钢很危险,一定要带防护眼镜。

为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齿,看着像木工开孔器。

有不锈钢专用。

网友:
物体比较硬,碎屑被打飞了,打到眼睛很危险吧

网友:
阿莫那个图是镶合金的,镶合金的开孔器可以打不锈钢,带护目镜是怕断齿或金属屑崩眼。
(但中间的钻头不行,需要先用含钴钻打孔再用这个)
普通高速钢不能切削不锈钢,除非是含钴的,不含钴的打不锈钢寿命极差几乎是一次性的,不要看商家乱标。

网友:
以我的经验,这个刺越宽,越难开,买那种窄的,薄铁皮的那种 反而好用

网友D:
开孔器打不动不锈钢,得在台钻上加强压,还要加冷却剂。年前试过,失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孔器打不动不锈钢,得在台钻上加强压,还要加冷却剂。年前试过,失败了。 ...

不会吧?

怎么办?!  我想更换水槽也不行啊,胶水固定的,拆装都困难。

网友E:
从盆里面往外打,侧面应该可以开孔
你的开孔器应该可以,因为我有一个差不多的。
戴好防护眼镜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盆里面往外打,侧面应该可以开孔
你的开孔器应该可以,因为我有一个差不多的。
戴好防护眼镜 ...

不行啊,只能楼主位的图片,从外面往里面打。

因为里面放不下工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啊,只能楼主位的图片,从外面往里面打。

因为里面放不下工具。

某宝搜电钻拐角器

网友F:
打个洞装个RO机那种细管子就行了,不锈钢很难开孔

网友G:
溢水口有那种方形的,中间一颗螺丝锁住,后面靠胶圈密封,螺丝两边再钻几个小孔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打个洞装个RO机那种细管子就行了,不锈钢很难开孔

不够快一样溢出

网友:
引用 网友G:
溢水口有那种方形的,中间一颗螺丝锁住,后面靠胶圈密封,螺丝两边再钻几个小孔就可以了。

这个方法可以,就是难看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溢水口有那种方形的,中间一颗螺丝锁住,后面靠胶圈密封,螺丝两边再钻几个小孔就可以了。

哈哈,好!

我先试一下开孔,如果不成功,我就改买这种方形的。

(不成功,水槽也已经钻了一个孔了)。

另外,开始以为这种方形的很难开孔。没想到,如果要求不高,可以随便钻几个孔搞定。

网友H:
这种开孔器开不锈钢有个技巧,就是电钻转速一定要慢,还要一边加水冷却,转速太快一下就烧掉了,我开过1mm厚的不锈钢板,没多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种开孔器开不锈钢有个技巧,就是电钻转速一定要慢,还要一边加水冷却,转速太快一下就烧掉了,我开过1mm ...

不是越快越好?

慢,是否要加很大的压力?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不是越快越好?

慢,是否要加很大的压力?

对,打不锈钢需要慢,快了不锈钢会变硬很难打,打快了非常费钻头。

不需要很大的力,只是时间长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I:
对,打不锈钢需要慢,快了不锈钢会变硬很难打,打快了非常费钻头。

不需要很大的力,只是时间长一点。 ...

钻头给不锈钢打孔,也是非常困难的。

也是要慢吗?

网友I:
引用 楼主:
钻头给不锈钢打孔,也是非常困难的。

也是要慢吗?

对的,也是要慢慢打

PS.打出来的不锈钢屑还是本色,不发黄发黑说明速度是合适的。开始发黄了就是速度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对的,也是要慢慢打

PS.打出来的不锈钢屑还是本色,不发黄发黑说明速度是合适的。开始发黄了就是速度高 ...

这个经验好。以前有雕刻机团队,都是安排给机械师傅做,我从来只是指指点点,没有怎额度动过手 :)

楼主:
收到了,感觉店家有点黑心,都是塑料。部件,而且质量不怎样,竟然卖这么贵。

每一样东西都是包邮。我最讨厌这种形式,因为买2样,就付了2次运费,而店家不会退钱给你。

整个淘宝都这样,都找不到不包邮的店家。

楼主:
这次的工具:日立手钻(220V),这是一个专业工具,不是玩具。

我找出来的28mm的开孔器,不知道能否开不锈钢。

楼主:
中心孔最难钻。

开头我听大家说,要慢。结果怎样都钻不穿。

于是开到最高速,很快就钻穿了。

开孔器果然得力,不到5分钟,就成功了。也是使用最高速度。

楼主:
安装溢水口部件

楼主:
里面这个样子。安装的有点低了,但没有办法,这是我能安装的最高位置了,因为钻头只能这个位置。

楼主:
扩展出一个2分快接头,给RO净水器排水。

楼主:
安装好是这样的。总共搞了半小时。如果第2次搞,估计10分钟搞定。

是不是安装都很专业?

楼主:
水龙头开到最大,储水。放了1分钟,水始终没有满出来。

橱柜里面检查也没有发现漏水。

安装完成!

网友:
完美解决问题

网友:
学习了一招.感谢分享

网友:
完美解决问题……又学到一招

楼主:
昨天给广州的两个地方增加了这种溢水口,成功了。果然15分钟搞定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需要一个28mm的开孔器。我刚好有。

在不锈钢上打孔估计很困难。希望到时好运。

薄壁不锈钢开口,转速要慢,加点水,不要让开孔器烧掉。很容易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