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调速电路问题求助

楼主(2020-07-30):
电路的工作原理是,交流电源是120V,阻容降压得到5V电压,单片机通过过零检测调整可控硅的导通角控制电机的转速在450-500RPM(在交流电压120V-110V范围内),但在交流电压是120V时,调整电机速度在500RPM,当交流电压为110V时,电机转速只有400RPM,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单片机能测量交流电压,当交流电压降低到110V时能够改变导通角,调整转速到500RPM。现在用的测量交流电压的电路是简单的分压半波整流输出电压给单片机AD,判断当前的电压是120V还是110V,但测试这个电路时,发现纹波比较大,很难分辨出120V和110V,同时由于单片机的电压是阻容降压得到的,本身就存在纹波,也很难保证AD的精度。请坛友帮忙看下这个电路是否能改进满足我的要求?另外大家一般检测交流电压用什么方案来做?

网友:
电机调速用变频器。

楼主:
用可控硅也可以

网友A:
霍尔传感器检测电机转速啊

网友:
楼上说的主法可行

网友B:
热地,调试维修小心滴
要用AD你就用稳压管供电,至少也是7805;如果电源就基准电压,评估一下 波动范围   ad采集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霍尔传感器检测电机转速啊

多谢!我这个电机上不好装霍尔。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地,调试维修小心滴
要用AD你就用稳压管供电,至少也是7805;如果电源就基准电压,评估一下 波动范 ...

多谢!已改。

网友B:
稳压管5.1v ?  后面的电解耐压?    AD采集端口处理   等等都需要优化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稳压管5.1v ?  后面的电解耐压?    AD采集端口处理   等等都需要优化哦

稳压管和电解耐压好改,AD端口还可以做哪些优化?我硬件是菜鸟,平时主要做单片机软件的,多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