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脑上用虚拟很卡可能是什么原因?是本来就是这样还是其他原因?

楼主(2020-07-31):
我有一个台式机,常在上面用虚拟机,但是虚拟机卡,不管是winxp,WIN7,还是ubuntu都一样卡,就是鼠标和键盘都是一顿一顿的,操作也不顺畅。
而且无论给虚拟分配多少内存都一样

电脑配置是2013年买的,CPU是I5-4590,内存12G,操作系统装在固态硬盘上

我自己试了一下,可能不是电脑配置的原因,我在公司用的笔记本,CPU是I5-8250U,内存是8G,使用WIN10的虚拟机感觉会顺畅很多。

网友:
应该是忘了装虚拟机tools吧,有些里边叫增强功能

网友A:
配置原因,13年的机器装真机可能还凑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置原因,13年的机器装真机可能还凑合。

这个机器从一开始用虚拟机就比较卡,刚买时配置还比较可以。

在公司用的笔记我看CPU和内存都差不多,但是公司的感觉就会顺畅一些

网友:
我的上个电脑就是:I5-4590,这个CPU可以的。
会不会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B:
CPU虚拟支持开了没?如果开了CPU单核性能没降多少的
需要显卡的话就麻烦点
i5 4代和8代差距还是很大的,但不应该像你说的卡,除非是性能要求比较高的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CPU虚拟支持开了没?如果开了CPU单核性能没降多少的
需要显卡的话就麻烦点
i5 4代和8代差距还是很大的,但 ...

我回去看一下

网友:
BIOS里没开虚拟化吧,VT之类的名字

网友:
在BIOS中开 CPU虚拟支持,虚拟机中装VMTOOLs

网友:
估计是楼上的原因, 我的X230 笔记本,i5-3320m 以前8G 内存的时候开 xp 虚拟机也不卡

网友:
4590配置不差了,应该是bios里vt没打开。

网友:
我虚拟机比真机还好用 第七代I7 32G内存 , 开3个Ubuntu做网络通信实验

网友:
VT-d开没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