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6675温度采集受干扰

楼主(2020-07-31):
采用stm32 max6675 k型热电偶进行温度采集。但是由于外界的干扰,特别是电路其余部分对max6675干扰很大。当电路其余部分的电源工作的时候,max6675读取的当前温度会比实际的要低,
有时候会直接变成0,并且保持不变了。请问各位大佬有什么办法能排除干扰吗?
万分感谢!!!

网友:
简单

在热电偶两端并联一个容量大的电容,不要电解的,就普通CBB。具体大小,楼下说说。

楼主:
我晚上试了1到10uf的电解电容,温度还是会异常,明天我再试试看容量大的电容。

网友:
我用时有时候会变大几十度,我都是软件处理一下,突变时多读几遍

网友:
那不是干扰,读取速度不能太快,官方手册中写的有,读写间隔不能超过200mS,另外请检查你的电源滤波,热电偶端并个10nF-0.1uF即可,不用那么大

网友:
我也觉得是通讯时序问题,用tiny2313做过一次,不记得有异常数据

楼主(2020-12-09):
后来更换成max31856,问题就解决了,精度也提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后来更换成max31856,问题就解决了,精度也提高了

max31856,有没有碰到外面是接地金属屏蔽网包裹的热电偶时,读出数据有时总是为0,后来换成非接地或玻璃布的就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x31856,有没有碰到外面是接地金属屏蔽网包裹的热电偶时,读出数据有时总是为0,后来换成非接地或玻璃布的 ...

没有,max31856我是直接买的模块,用起来很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max31856我是直接买的模块,用起来很正常。

接变压器交流12v试一下,是不是就读出全部是0,我热电偶输入端接变压器试过,不会坏只是读出全部0,里面有高压保护

网友B(2021-10-20):
引用 网友A:
max31856,有没有碰到外面是接地金属屏蔽网包裹的热电偶时,读出数据有时总是为0,后来换成非接地或玻璃布的 ...

我也碰到了类似的问题,上电后,MAX31856采集一直是0,用手摸一下热电偶,就有数据了。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碰到了类似的问题,上电后,MAX31856采集一直是0,用手摸一下热电偶,就有数据了。请问你是怎么解决 ...

其中一台,8路测温的,以前一直在用的玻璃纤维包裹的热电偶没问题,客户换了外部屏蔽网的才这样,后来把他换成不接地的,即屏蔽网不接地的,就没在和我说有问题了,其它几十台,大概200路,用我原来的玻璃纤维的没换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max31856我是直接买的模块,用起来很正常。

你的是哪里买的.我也买一个试一下,是我程序问题还是电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中一台,8路测温的,以前一直在用的玻璃纤维包裹的热电偶没问题,客户换了外部屏蔽网的才这样,后来把他换 ...

找到问题了,是多路切换的时候滤波电容的问题,去掉滤波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
滤波电容,6675我试过,接与不接,只是温度有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