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C#更新UI显示已经用委托了,还提示错误

楼主(2020-07-31):
如图,在界面上拉了一个listview的控件
在另一个线程上更新,就上面的代表,
还提示线程间操作无效
其它的文本更新也是这样的代码。

网友:
https://www.cnblogs.com/zzfstudy/p/6193640.html
试试这个的方法

网友:
这种简洁的方法this.Invoke(new Action(() =>
            {
                this.Text = "...";
            }));

网友:
为什么是listview的invoke?
等这个控件需要进行跨线程操作的时候,那基本上这个UI线程已经跑了一些其他的东西了,这个时候才开始申请异步操作那之前的咋办?
试试直接对具有独立UI线程的顶级,一般是一个form,也就是上面的this.Invoke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

网友:
我都是用消息队列的方式操作主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