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里有没有前辈做过“抗晃电”相关产品?有无常用方案或思路?

楼主(2020-07-31):
如题。近期公司想开发个“抗晃电”产品,我这个学强电的听的也是云里雾里。
老板只是说要做一个针对接触器的抗晃电模块,然后利用接触器直流保持,在晃电发生时使用电容或其他直流电源给接触器续流,使接触器不分开。晃电结束后切回交流电源。
那么这样的话我用超级电容浮充可以吗?
看了几篇相关论文,有个方案是只用直流供电,然后用PWM使接触器线圈吸合。
感觉很麻烦。而且电源这块老板还说不要开关电源,嫌不稳定。哪能咋办嘛

网友:
又有新知识点?还是只是文科生或者销售起的名字?

网友:
就是抗电压跌落。。。

楼主:
抗晃电这个词确实第一次听说

网友:
接触器直接直流保持得了,何必要切回交流???

网友:
晃电,是不是短时电压跌落?

网友:
抗晃电,新术语学习了

网友:
推荐参考一下ABB的AF系列产品,避免闭门造车,几个低压电器巨头中ABB在这方面是最先将这些技术市场化的
简单说下:1.目前市面主流的技术方案都是交流整流后通过PWM调整线圈电压,启动时高压大电流,保持是低压小电流
               2.晃电时间如果是几十毫秒的话板上多几个电容完全够用,如果晃几分钟的话不知道法拉电容够不够用(抗几分钟晃电的只在论文上见过,没见过实物)
               3.电源这块ABB比较特立独行,采用高压直流线性稳压,其他家的都是开关电源方案

网友:
公司和高校合作搞了3年多了,涉及公司技术,技术资料就不发了

网友:
新名称,新技术

网友:
电动机保护器上有的有抗晃电功能,保证电机接触器不因电压短时跌落而断开,不算新名称

网友:
“抗晃电”电路应有指标吧,电压跌落时间和幅度,依此进行设计。工厂大型设备启动时,能短时间失压1-2秒,是常事。

网友A:
你们老板估计是农村出身的吧?

以前偏远山村或者城镇里,每当下午6点钟以后到晚上9点左右,处于用电高峰期,经常会出现电压波动较厉害的情况

严重的会造成冰箱压缩机损坏,现在电网电压不稳的地方很少了吧?

网友:
我有个朋友做这个的。
很多工厂有需求。
一般都是几毫秒到几秒的短暂电网电压跌落,造成接触器释放,变频器跳闸之类的。还是挺有用的。
代理的以色列的一个品牌,具体忘了。
http://www.serbeijing.com/

网友:
抗晃电,就是大电容能够抗住几秒的电源暂跌。

当时我是用高压电容,在AC整流后蓄能,能够坚持的时间多一些。

网友B:
没做过相关产品的,估计没听过这个词。
在低压电动机保护装置里,这是一个标配的功能,也是一个很基础的功能。
跌落电压可设置,恢复电压可设置,掉电时间可设置,启动还可以延时,防止来电时所有电机全部启动,冲击电网。

我开发的低压电动机保护装置,既能应对ATS切换等造成的1秒以内的短暂晃电,也可以应对高压线路故障后重合闸造成的秒级的短时停电,最长允许停电时间可到25秒(为了安全起见,实际更长的时间也完全可行,因为允许停电时保护器掉电,所以停电更长的时间也是可以将电机启起来的。)

网友:
还真有这个名词,以前在电厂做项目时,电厂切换备用电源,小概率MFT,非说我们设备不抗晃电,

网友:
这个设备已用了十几年了。现大企业多用集中式,就是用工控机集中控制,各回路参数分别设置。工控机有UPS。单回路用的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做过相关产品的,估计没听过这个词。
在低压电动机保护装置里,这是一个标配的功能,也是一个很基础的功 ...

保护器的抗晃电和接触器的抗晃电不是一个概念

保护器是要求系统在因晃电导致接触器欠压断开后在电机停转之前控制接触器再次吸合
接触器的抗晃电是要求电网电压瞬时跌落时接触器不断开

网友:
小功率的接触器可以,大功率的估计悬,线圈保持功耗就有几百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们老板估计是农村出身的吧?

以前偏远山村或者城镇里,每当下午6点钟以后到晚上9点左右,处于用电高峰期 ...

几种情况,如楼上说的重负载启动会出现几秒钟的电压降低,系统发生短路时,在断路器跳闸前上下级负荷都会有几毫秒到几十毫秒的电压骤降,前者持续时间长,电压跌落幅度小,后者持续时间短,电压跌的幅度大,但对普通接触器来说失压3-5毫秒产品就会断开造成设备停机
还有双电源切换时会有几十至一百毫秒的电压中断
编辑原因:错别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们老板估计是农村出身的吧?

以前偏远山村或者城镇里,每当下午6点钟以后到晚上9点左右,处于用电高峰期 ...

隔行如隔山,对未知领域因该心存敬畏,而不是张嘴就来。

网友:
这名字叫的好山寨,我们驱动器都把这个叫舜停不停机

网友:
我有一个朋友是南京电科所的,他们有这样的产品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