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进入论坛会时不时要登入一下,是否是正常现象,谢谢

楼主(2020-07-31):
最近进入论坛会时不时要登入一下,是否是正常,问下大家是否和我一样,谢谢

网友:
这不是正常的现象。估计是你的网络质量有问题。

你可以试一下使用移动4G网络,看看是否还存在这样的问题。移动4G上我们论坛没有问题的。

网友:
好像有这个问题,有时候几天,有时候会长一些,论坛就要重新登陆一次。没有换过电脑,没有换过网络。 网络有没有换IP就不知道了

楼主:
如果大家也有一下,就放心,怕被盗号

网友:
好像差不多一个月就要重新登陆一次。今天早上我登陆时就要重新输入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