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12V~48V输入DCDC

楼主(2020-07-31):
RT,输入12~48,输出最好能固定40左右比较高的电压,或者随输入变化也行,比如输入30,输出30左右这样也行,主要是隔离,如果能升压最好

网友A:
TI的LM5175/6适合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的LM5175/6适合楼主

可能没说清楚,我是要DCDC隔离模块,不是芯片

网友(2020-09-09):
看你电流需要多大了,有隔离模块的,输出48v的,可以微调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