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X3242升压电路,负载达到某一程度,输入电流特别大

楼主(2020-08-01):
电路图

规格书(丝印是HXN=AP这种芯片)
输入3V,电池供电,输出5V,输出电流几十毫安时,还很正常,输出到了一两百毫安,输出电压就降到3.5V,并且输入电流竟然达到1.2A?
这是什么情况?麻烦高手支招。

网友:
换大个子磁芯试试

网友:
电感饱和

网友:
换个电感,可能饱和了。

网友A:
看样子是电感饱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是电感饱和了

我用1A的功率电感,负载不够200mA,应该不会饱和吧!
当时我考虑过这个问题,但觉得不太可能。
现在只能找个个功率一点的试试看了!

楼主:
用串并联的方法获得大功率电感  还是一样

网友:
电感一般不做串并联处理,特别是你这样的应用场景,

网友:
检查一下走线吧,一般这种,带不动负载,很多是画板原因,主电流线太长太细。

网友:
PCB走线对带载能力影响很大,发一下PCB看看

网友:
你的电感是什么型号?请发规格出来。

网友:
地线上串一个小电阻, 测量下电流波形, 是否为W形状的锯齿波.  否则电感饱和

楼主:
换其他的芯片立马搞定,没必要吊死在一棵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