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常用的cvbs转mipi接口的芯片

楼主(2020-08-01):
目前查到的芯片有TW6865,ADV7280M ,FTVP5150等,不知道现在常用的芯片型号是什么?

网友:
有个视频转换选型矩阵的,笔记里没翻到,晚点请教下上海同事,再发上来。

网友:
TW9992也行的

网友A:
ADV728x
https://www.analog.com/cn/products/adv7280a.html

1. 052RClamp0524  HDMI ESD
2. HDMI Spilter ADV7630
3. HDMI2VGA    ADV7611>ADV7125
4. Digital Inputs (D[23:0]  to HDMI   ADV7513
D[35:0] to HDMI  ADV7511
5. 格式转换
HDMI TO LVDS:     ADV7613
HDMI TO MIPI:       ADV7480/81/82
MIPI   TO HDMI:     ADV7535
MIPI   TO    LVDS:  None
LVDS  TO MIPI:      ADV7782
LVDS  TO HDMI:     None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V728x
https://www.analog.com/cn/products/adv7280a.html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V7280M 有 deinterlacing

deinterlacing 是什么意思?

网友:
查互联网字典也有 "去隔行"

网友:
PR2000K这颗可以的

网友(2021-06-04):
车载的多路cvbs 转mipi  同时显示到显示屏,用的什么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