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分析汽车12V系统测压降重置时电容会爆

楼主(2020-08-01):
在测试这项目时,如果电机工作时,C7电容会爆;如果电机不工作则没事。现知道拆掉陶瓷电容C1、C2后,测试可以通过。一直想不明白是什么原因,请各位大侠指点下

楼主:
测试项目如图

网友:
冲击电压,SMBJ30选的太大了,SMBJ12,电解电容耐压改35V,就好了.

楼主:
TVS管换过18V的还是不行。只是想不明白陶瓷电容C1、C2为什么会影响

楼主:
用示波器测试+12V输入那里,电压不断在升高,并且是86KHZ的波形振荡,太奇怪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示波器测试+12V输入那里,电压不断在升高,并且是86KHZ的波形振荡,太奇怪了 ...

你l1接的有问题。另外86k是不是倍压电路振荡频率?推测是mos管和l1的锅,l1并未看到有加泄放电路,mos关断瞬间可能产生较高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l1接的有问题。另外86k是不是倍压电路振荡频率?推测是mos管和l1的锅,l1并未看到有加泄放电路,mos关 ...

谢谢!试了去掉L1后短接,还是一样会爆。倍压电路振荡频率只有5K。试过去掉倍压电路改造为PMOS管,还是一样会爆。只有去掉C1、C2才。

网友:
电容前面加个电阻应该不会爆了

网友:
电容耐压余量留的太小了

网友:
C1,C2,容量改小点试试。

网友:
纹波电流,这个指标要注意。
C7 电源和地,通过一个共模电感与电机供电隔离开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