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能人帮忙辨认两个器件

楼主(2020-08-01):
一个小电子产品中,主芯片应该是一款带LCD驱动的单片机,但我查不到是哪家的,也找不到资料,另外有一个压力传感器,上面没有任何标识,也无从找资料,请问有哪位认识这两个器件吗?多谢。

网友A:
单片机看图标是杰里的,话说知道原理就可以了为什么非要查找原始的型号啊

网友:
肺活量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看图标是杰里的,话说知道原理就可以了为什么非要查找原始的型号啊 ...

多谢! 因为不知道传感器的输出类型是模拟的还是数字的,如果知道单片机引脚的功能就可以猜测一下。不过现在已经找到传感器型号,问题就好解决了。以前不知道杰理这家公司,还是增长了见识,非常感谢。

楼主:
是一个小真空泵

楼主:
是一个说起来很搞笑的产品 ,不过原理上是个真空泵

网友:
全磊的传感器?

网友:
芯片是珠海杰里的。貌似以前华强北做蓝牙耳机很多用杰里芯片方案的。

网友B:
传感器的型号可能在肚皮上
某商城有卖的

网友C:
血压计,吸奶器哈哈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传感器的型号可能在肚皮上
某商城有卖的

谢谢!焊下来后找到了,UniSense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血压计,吸奶器哈哈哈哈哈哈

比吸奶器还搞笑

网友:
如果在标题上加上一个搞笑的产品,估计这个帖子会火。另外,请问这个是个什么搞笑的产品?

网友C:
引用 楼主:
比吸奶器还搞笑

真空增粗增大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真空增粗增大的?

请说出你的故事!哈哈哈哈哈

网友:
这个是你要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说出你的故事!哈哈哈哈哈

我有酒,缺故事!

楼主:
谢谢!就是这个器件,已经找到资料,项目现在已经完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空增粗增大的?

哈哈哈,就是,这里果然能人很多

网友:
一种医疗器械吧,见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哈,就是,这里果然能人很多

效果怎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