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M32F499在240M主频下CAN总线收发三例程

楼主(2020-08-01):
        现在汽车电子那么火,CAN总线越来越受到大家的欢迎,今天上传3个CAN总线的例程。含轮询法,中断法两大接收方法;含了完善的函数。因为CAN的功能比较复杂,有完善方便的函数,才方便切换CAN1与CAN2的使用;两路CAN总线切换,只需一步就可以调用了,在函数入口写入CAN1或者CAN2即可以,非常方便。

举例:
        需要初始化CAN2,在函数入口中传入CAN2参数就可以了,CANM_Init(CAN2);
上图用了两个评估板,一个收,一个发,中间用TJF1051链接,独立收发试验

网友:
又有新例子了啊,不错

网友:
终于搞定了,内部can ip集成谁家的哦

网友A:
RTC的例程是否也可以给个,我想用那4k的备份ram和rtc功能,但是访问bkp寄存器卡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RTC的例程是否也可以给个,我想用那4k的备份ram和rtc功能,但是访问bkp寄存器卡死 ...

RTC例程早就有了,不过与ST的RTC也差不多,就不放了,要易起振一点的方式,还是搞外挂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RTC例程早就有了,不过与ST的RTC也差不多,就不放了,要易起振一点的方式,还是搞外挂吧 ...

RTC是可以用了,主要是用4K备份ram时出问题,想用备份ram,一访问备份地址就出问题,,这么说看来只能外挂了

网友(2020-09-03):
版主能再完善一下这个CAN的程序吗? 因为芯片资料太少, 无法解决CAN 接收问题,
mailbox 溢出如何清除?
CAN 接收错误,如何清除?
都不知道操作那个寄存器!!!

我 的问题 在另外的帖子有发.

网友(2021-04-23):
请问 lcd, can 能同时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