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对于那些手机不装APP就不能看完整评论的论坛咋办?

楼主(2020-08-01):
比如虎扑,现在刷虎扑已经成睡前习惯了,,,但突然不能看完整评论了,只能看几条,除非装APP,以前另一个手机装过APP,各种广告各种慢,,,除了远离,还有别的办法吗?

网友:
我也很反感App。所以我们论坛是运行在手机浏览器上。

网友:
电脑上能看么。能的话,改改手机浏览器的agent,估计能骗过服务器。

网友:
可以上github看看有没有开源版

网友:
谷歌浏览器,设置选择电脑板

网友:
我遇到这种情况是直接不看了。

网友:
手机浏览器UA改为pc,类似的还有百度贴吧,手机版只能看楼主和二楼

网友:
直接不看,比如P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