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主板H61是SATAII接口,买了个PCI-Ex1转SATAIII的,结果速度不行,求解?

楼主(2020-08-01):
RT,联想的台式机,有年头了,想再提升一下,买了个SATA接口的SSD,铠侠TC10,标称550M/s。
主板自己是SATAII的,跑满读/写就200M多点。
所以我就买了个PCI-E 2.0 X1转双口SATAIII的,附图。主控Marvell 88SE9125.

驱动安装好后,测试只有连续读取接近400M/s,其余4K随机读写性能都下降了,请问是什么问题?
PS:这个PCIEx1插槽我用Nvme盘测了,可以跑满400M。

网友:
扩展没有原生好。。。。扩展方案能用就行了,比SATA2有进步,劣于原生SATA3。。。USB3.0常年扩展用户飘过。。。。。

网友A:
lz,你看看ahci支不支持,不支持性能肯定下降。还有,pciex1一般是走pch的,延迟要多1us以上,性能肯定比挂南桥还差。最后一点,ssd差那么点性能并不能感觉出来。我也就在新换的nvme 1.3的盘上才体验到极速的感觉--chrome冷启动点一下图标马上ok。在所有sata盘上都要等至少1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你看看ahci支不支持,不支持性能肯定下降。还有,pciex1一般是走pch的,延迟要多1us以上,性能肯定比挂 ...

主板的接口设置的AHCI模式,这个不知道怎么设置,主控写的是支持。

Supports IDE programming interface registers for the SATA controller.
Supports AHCI programming interface registers for the SATA controller

网友B:
买扩展卡的钱,去换个原生的二手主板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扩展卡的钱,去换个原生的二手主板好了

有道理,B75芯片组的也是同平台的,就是不知道外围有多少差异。这款转接板是35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