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有没有识别USB设备是工作在USB2.0还是USB3.0的检测软件?

楼主(2020-08-01):
请教下,有没有识别USB设备是工作在USB2.0还是USB3.0的检测软件?

比如USB 3.0的U盘,插在USB3.0的接口上,但如果USB3.0坏了,就会自动切换到USB2.0通讯,那么除了测速,有没有其它软件可以直观看出,U盘(设备)当前工作在USB2.0模式,还是USB3.0模式下?

请知道的大侠指点下,谢谢!

网友A:
windows会弹出提示

楼主:
老哥,这个软件,好像看不出是USB2.0还是USB3.0,比如我的XBOS360手柄,是USB2.0的,只显示插在USB3.0集线器上,但并不能看出是走USB2.0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dows会弹出提示

印象中除了存储设备可能会有提示,其它设备(也是USB2.0和USB3.0共存的),可能就没有提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哥,这个软件,好像看不出是USB2.0还是USB3.0,比如我的XBOS360手柄,是USB2.0的,只显示插在USB3.0集 ...

点连接的设备,
右边里面Device Bus Speed:指示的就是当前设备实际使用的速度

.

网友:
我用 Linux 習慣敲 dmesg -w 然後插入設備,最先就會打印出協商後的速度,以及其他重要訊息。。。
Windows 貌似隨便干個啥都要單獨找半天到處下載工具。。。

网友B:
Win10可以看到,3.0的设备插到2.0的口上会有这个提示。

楼主:
感谢老哥,下载了新版本的软件,可以看出来了,移动到新的地方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n10可以看到,3.0的设备插到2.0的口上会有这个提示。

存储类的可以,但是设备非存储类的时候,我测试看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n10可以看到,3.0的设备插到2.0的口上会有这个提示。

如图,我挺多USB3.0的外设的,hub,移动硬盘,但是只显示了1个设备,看来不够完善和准确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哥,下载了新版本的软件,可以看出来了,移动到新的地方了,感谢!

这扩展卡也插得太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扩展卡也插得太多了吧

X79老主板,各种扩展,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