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基本的三极管驱动电路 ,却将我的910ns低电平给滤掉了?

楼主(2020-08-02):
   如下图所示 , 一个很基本的三极管驱动电路 。
  我本想把该信号反向一下 , 现发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   输出的波形并不是输入波形的反向 , 输出波形把 这个 910nS 的低电平给滤掉了。
  我用的是 Y1 三极管 , 查了一下 PDF  导通频率是 100M Hz , 按道理我这个脉冲才 1M 左右 。
  哪位兄台指点一下?   模电没学好

  经 7 楼 高手指点 , 问题已解决! 如图

网友A:
没有 V3? R3 开路?! 假的 Q2 !

网友B:
降低R3 ,建议推免电路

网友:
不太肯定,楼主电路仿真软件上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 V3? R3 开路?! 假的 Q2 !

(1) 有V3 , 万用表量过
(2)  R3 没有开路 , 断开 R1 , CLK_OUT 变成高电平
(3) Q2 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降低R3 ,建议推免电路

R3   由 10K 换成 1K  现象一样

网友C:
R1并联一个100n的电容试试,100MHz不是干这个用的。

网友D:
就是说,管子还没来得及关断就又通了,可以先降低输入信号频率,同时调小r1r3

楼主:
引用 网友C:
R1并联一个100n的电容试试,100MHz不是干这个用的。

   已解决 , 确实如你所说 ,  R1 并联 一个电容 就可以了 。
   能否简单指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说,管子还没来得及关断就又通了,可以先降低输入信号频率,同时调小r1r3 ...

如 7 楼所说 , 问题已经解决 , 期待高手指点 一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解决 , 确实如你所说 ,  R1 并联 一个电容 就可以了 。
   能否简单指点一下?   ...

楼主可自行搜索 加速电容

我就是简单一说,里面还是有些细节的, 850ns的波形应该也很烂,想做完美还是挺麻烦的。

网友E:
ns的信号你用805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自行搜索 加速电容

我就是简单一说,里面还是有些细节的, 850ns的波形应该也很烂,想做完美还是 ...

好的 , 谢谢 。

网友:
图1的三极管,Toff延时应该有1-2uS,所以一直是低,很正常。

网友:
这个三极管速度不行   10K的释放速度也不够

网友:
用开关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ns的信号你用8050!

能否推荐一个型号?

楼主:
能否推荐一个型号?

网友:
用MOS管呢?

网友:
这电路和频率,用一只正品NPN型高频三极管就行,比如市面常见的9018。

网友:
学习了,应该是基极结电容的影响吧,得加快放电速度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推荐一个型号?

2n2222应该可以

网友:
 【请教一个关于三极管驱动问题】标题不合格。警告一次。这次我帮你修改了。
    发表主题帖子,标题必须充分说明帖子内容
     比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使用标题:“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以下的标题不合格:
           不合格举例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不合格举例2:高手请出招,一个无法解决的AVR问题
          不合格举例3:一个困扰学习单片机初学者,惊动单片机开发者的难题
          不合格举例4:AVR的ADC测量   (点评:问问题,或是有技术心得与大家分享?)

网友:
10K 的上拉当然会滤掉这么短的信号,你去看看三极管小信号模型和它的频率特性,对应910ns的频率为1Mhz,就算用10ms的电流都可能不行。还是用两级放大吧。

网友:
1. 输入电阻和结电容组成滤波器了。
2. 开启是有延迟的。

另外24楼的好像很有道理,我得看看手册,“万事不决,先看手册”

网友:
图腾柱电路了解一下,楼主

网友(2020-09-30):
三极管开通需要时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