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层板内电层的问题

楼主(2020-08-02):
四层板,多个电源和地,有AC-DC和多个继电器输出,请问AC-DC部分和继电器输出触电部分内电层铺什么?需要空下来吗?如果是空下来,是不是fill就可以。

网友:
我就说说我自己的做法继电器的线,电流不大的话,弱电侧都走内层,顶层底层铺地。

网友:
AC部分的内电导层要空出来,功率部分同样要空出来或利用起来做功率部分分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