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鱼找卖家入了全新的DSOX2022A,看起来还是很香的,另出安捷伦54622D

楼主(2020-08-02):
本来想买二手的 DSOX2002A 然后破解升级上去,后来想想直接卖DSOX2022A好了
设备表笔全新 ,还带原厂出场校准时候的证书   杠杠的

楼主:
小工作室 设备又升级了  原先的54622D 光荣下岗了

楼主:
另外 尝试出54622D    功能算正常 信号秒出。  内部因为之前有个电容炸锅,更换过一个电容。   面壳有些拆坏。 按键有部分 不是很灵敏。 电源开关的传动杆拆的时候拆断了
有意向的我可以当配件出  当配件的价格出    一口价500 转让 一根普通的表笔 还有一个少接地线的表笔   爱折腾的可以入 。 原先自己调试项目没什么问题,这个示波器陪伴我好多项目 赚了也有十几二十万了

网友A:
加热鼠标垫+太师椅,握个手

网友B:
电工的桌子这么干净?
烙铁差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工的桌子这么干净?
烙铁差评

这个烙铁真心垃圾  公司我能焊接0402  能焊接QFN 。 回家焊接用这个烙铁真心瞎

网友C:
价格多少啊,买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工的桌子这么干净?
烙铁差评

嗯嗯 每次做完项目都会整理一遍 因为 焊接的地方肯定有重金属粉尘  保持清洁也是对自己健康负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价格多少啊,买入的

8K+  安捷伦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热鼠标垫+太师椅,握个手

通道中人?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烙铁真心垃圾  公司我能焊接0402  能焊接QFN 。 回家焊接用这个烙铁真心瞎 ...

最次也得买个白菜T12吧,高手别被烙铁坑了。
能把桌面收拾这么干净,有大柜子吧,我的东西想收都没地方可以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次也得买个白菜T12吧,高手别被烙铁坑了。
能把桌面收拾这么干净,有大柜子吧,我的东西想收都没地方可 ...

被这个烙铁坑的不要不要的    家里焊接 就是心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次也得买个白菜T12吧,高手别被烙铁坑了。
能把桌面收拾这么干净,有大柜子吧,我的东西想收都没地方可 ...

T12  只买烙铁头吗? 还是说买一套

网友B:
引用 楼主:
T12  只买烙铁头吗? 还是说买一套

一套啊,原子家的T12就很不错,家里买两三种头也够用了。
我为了用白光的2028手柄,自己拿一个24V电源改的,买最简单的控制板,连屏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套啊,原子家的T12就很不错,家里买两三种头也够用了。
我为了用白光的2028手柄,自己拿一个24V电源改 ...

正点原子家的烙铁么?  好的我去看一看  排风扇有推荐的么 ? 我现在排风扇感觉力不从心  我打算自己DIY一个大功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点原子家的烙铁么?  好的我去看一看  排风扇有推荐的么 ? 我现在排风扇感觉力不从心  我打算自己DIY ...

嗯,是正点原子家的,本坛网友应该还有优惠。
排风扇不好弄,有条件建议用管道风机,装外面,噪音小很多,晚上干活不挨骂

网友:
好奇楼主 坐标

楼主:
坐标杭州

网友D:
这么干净的不是真正的电工,或者电工不是主活,只是副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干净的不是真正的电工,或者电工不是主活,只是副业

正业都在公司做了,  这个房间是给副业留的     正业副业都是电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干净的不是真正的电工,或者电工不是主活,只是副业

重金属粉尘打扫干净也是对自己和家人负责呢

网友E:
看得出来楼主的业余项目收益不错,设备不断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得出来楼主的业余项目收益不错,设备不断更新

混口饭吃,哈哈

网友F:
这么干净的桌面,这是个假电工。

网友G:
若是我,我就买4通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G:
若是我,我就买4通了,呵呵

我也想四通 可惜实力它不允许呀,买4通就只能买二手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么干净的桌面,这是个假电工。

我是真电工

网友H:
楼猪鸟枪换炮,恭喜!多少大洋?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猪鸟枪换炮,恭喜!多少大洋?

8k+    全新的  挺满意

网友:
这桌子是真干净

网友I:
楼主电源用的什么型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电源用的什么型号的?

安捷伦的E3642A  据说纹波很小  之前收的二手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也想四通 可惜实力它不允许呀,买4通就只能买二手的了

选件破解没?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选件破解没?

目前还没,因为已经200m了,想着暂时先玩玩,对了 ,示波器都是出场校准过的,如果我升级的话,应该不会影响校准信息吧?旧固件怕会有固件门

网友G:
引用 楼主:
目前还没,因为已经200m了,想着暂时先玩玩,对了 ,示波器都是出场校准过的,如果我升级的话,应该不会 ...

校准信息单独存放的,据说升级没关系的~~~

作为成熟大厂的设计,应该有这样考虑,也不出奇吧,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G:
校准信息单独存放的,据说升级没关系的~~~

作为成熟大厂的设计,应该有这样考虑,也不出奇吧,呵呵 ...

明天倒腾升级一下固件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明天倒腾升级一下固件

搞好了分享下破解方法啊,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G:
搞好了分享下破解方法啊,呵呵

你也准备入了?

网友I:
破解了能到多高的带宽?

网友J:
其实最佩服的,是楼主杭州,还能折腾出来一间实验室的房产……

楼主:
引用 网友I:
破解了能到多高的带宽?

这个已经是高配了   DSOX2000系列  低版本是70M 的破解后能到200M   我这个已经是200M的了 ,不过破解后可以解锁 波形发生器  和各种逻辑分析仪的功能。 还有触发器的模式  内存深度可以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其实最佩服的,是楼主杭州,还能折腾出来一间实验室的房产……

3平米的小房间

网友K:
引用 楼主:
目前还没,因为已经200m了,想着暂时先玩玩,对了 ,示波器都是出场校准过的,如果我升级的话,应该不会 ...

在哪买的啊,官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在哪买的啊,官网吗

咸鱼上的代理商处购买  机器是全新的 但是是年代库存货  过保了的    官网要卖21000+

网友:
那么惨?我的4平方,哈哈,桌子2*1已经干掉2平方了,那些架子也干掉1平方。。。。

网友L:
我买了台dSOX1120G,原本是70M的,破解成了150M。 关键这货带环路扫描。可以当台网分仪,一般应用完全够了。我闲鱼买的,全新库存机,才4000元

网友M:
54622D有兴趣,标准语:我要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L:
我买了台dSOX1120G,原本是70M的,破解成了150M。 关键这货带环路扫描。可以当台网分仪,一般应用完全够了。 ...

请问带环路扫描,是你那个型号独有嘛?楼主的DSOX2022A可以嘛?

网友L:
引用 网友G:
请问带环路扫描,是你那个型号独有嘛?楼主的DSOX2022A可以嘛?

你这个好像不带。新出的系列,尾缀带G的就带环路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L:
你这个好像不带。新出的系列,尾缀带G的就带环路分析。

感谢科普!

网友L:
不好意思,刚仔细看了下,楼主这个好像也带环路分析。
我注意到有分析按键,看红圈那个按键。 最左下,电源按键那里也有信号发生器输出,应该是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不好意思,刚仔细看了下,楼主这个好像也带环路分析。
我注意到有分析按键,看红圈那个按键。 最左下,电 ...

依旧感谢科普!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M:
54622D有兴趣,标准语:我要了

大师要那么多示波器做什么用?不会每个房间放一个吧?

网友N:
两通道少了,4通道就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54622D有兴趣,标准语:我要了

哇  大师那么多示波器 还要我这个吗? 我这个问题其实蛮多的  原先也是二手收来的   按键触电 不太好  酒精擦过好多次,  然后 主板电容也有修过。  电容修的时候 把总电源开关的传动杆弄坏了,现在电源常开状态中

大师确定要么?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两通道少了,4通道就完美了

4通道 很香  可我没钱呢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好意思,刚仔细看了下,楼主这个好像也带环路分析。
我注意到有分析按键,看红圈那个按键。 最左下,电 ...

这个功能是需要破解后才能用的吧?  这个设备功能太多了 还没完全会用

网友M:
引用 楼主:
哇  大师那么多示波器 还要我这个吗? 我这个问题其实蛮多的  原先也是二手收来的   按键触电 不太好  酒 ...

我示波器不多啊,一直想弄一台546xx系列玩一下,你这个价格不错,小问题修修不碍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功能是需要破解后才能用的吧?  这个设备功能太多了 还没完全会用

应该不需要。你按一下试试。

网友G:
引用 网友L:
不好意思,刚仔细看了下,楼主这个好像也带环路分析。
我注意到有分析按键,看红圈那个按键。 最左下,电 ...

老哥,我试了下,好像没有你说的那个东东呀

网友L:
引用 网友G:
老哥,我试了下,好像没有你说的那个东东呀

哦。我是记得尾缀要带G的才有分析功能。但是你这个上面也有分析的按键,奇怪了。是不是需要破解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L:
哦。我是记得尾缀要带G的才有分析功能。但是你这个上面也有分析的按键,奇怪了。是不是需要破解才可以? ...

老哥方便晒个界面见识下吗?谢谢!

网友L:
引用 网友G:
老哥,我试了下,好像没有你说的那个东东呀

这个默认是70M。破解后显示150M。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个默认是70M。破解后显示150M。

牛逼!

网友G:
引用 网友L:
这个默认是70M。破解后显示150M。

老哥破解教程可以分享下吗?

网友L:
引用 网友G:
老哥破解教程可以分享下吗?

https://www.eevblog.com/forum/blog/eevblog-978-keysight-1000x-hacking/525/
看这里,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示波器不多啊,一直想弄一台546xx系列玩一下,你这个价格不错,小问题修修不碍事。   ...

机器本身放着也是闲置了 ,如果古大师要的话, 我就直接400当配件出吧
机器是老的CRT机。我尽量包装好,就怕快递实在太暴力了   前辈坐标是哪个城市

两根表笔  一根 线有点脱皮了,一根线接地的那端掉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https://www.eevblog.com/forum/blog/eevblog-978-keysight-1000x-hacking/525/
看这里,很简单

破解70到150需要修改硬件上的电阻位吗? 之前看过 EDU版本的 要拆机 换电阻

网友M:
引用 楼主:
机器本身放着也是闲置了 ,如果古大师要的话, 我就直接400当配件出吧
机器是老的CRT机。我尽量 ...

我发站内信息给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破解70到150需要修改硬件上的电阻位吗? 之前看过 EDU版本的 要拆机 换电阻 ...

我没有动硬件。我手上只有100M的信号源,测试没啥问题,再高就没有测,不过看样子好像没有明显的问题。

网友O:
老款安捷伦logo的,用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老款安捷伦logo的,用还是不错的

是的  是德logo的就贵了
但是老款安捷伦固件可以升级成是德最新的固件

网友K:
引用 网友L:
这个默认是70M。破解后显示150M。

怎么破解啊?有环路的,也值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L:
这个默认是70M。破解后显示150M。

闲鱼上找不到4000,学是新的。NND,旧的还要5000多到8500

网友:
引用 网友K:
怎么破解啊?有环路的,也值了。

我差不多一年前买的。
破解方法,看前面的楼层,网址我有给出。很简单,下载到U盘,插到USB,自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闲鱼上找不到4000,学是新的。NND,旧的还要5000多到8500

你看的是哪个型号?   我这个也是新的 就是年代落灰货了

楼主:
老哥有2.5版本的和谐方法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老哥有2.5版本的和谐方法吗

没有啊,一直在观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有啊,一直在观望啊

昨天升级2.5了 感觉功能多了好多    主要是怕旧版本固件不稳定  掉固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升级2.5了 感觉功能多了好多    主要是怕旧版本固件不稳定  掉固件

是吗,那我也升级看看新功能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昨天升级2.5了 感觉功能多了好多    主要是怕旧版本固件不稳定  掉固件

呃。。。升级了2.5,感觉和2.43差不多啊,想看更新文档又没找到,呵呵

网友P:
引用 楼主:
昨天升级2.5了 感觉功能多了好多    主要是怕旧版本固件不稳定  掉固件

坛友这个测试一下能不能存3秒波形,并且波形展开变形度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P:
坛友这个测试一下能不能存3秒波形,并且波形展开变形度不大?

这个内存不大的哦   应该存不了很多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G:
呃。。。升级了2.5,感觉和2.43差不多啊,想看更新文档又没找到,呵呵

我从旧版本升级上去变化很大  2.5好像就是修复了2.43的几个BUG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发站内信息给你了。

古大师 之前拆坏的  开关连接杆 忘记给寄过来了, 你回头东西收到后 看看需要不需要这个杆,需要的话 我再寄过来
不过这个杆子之前拆坏了  在机器里卡不住     因为机器里面是个自锁开关,我给直接锁上了   只要上电 示波器就直接打开了

网友Q:
同杭州帮顶!lz是个好工程师,桌面真干净!!哈哈,我公司桌子跟狗窝一样,美其名曰乱而有序!
家里不放电工设备的飘过…………回家还有时间干私活?哈哈,我们私活都公司里做做算了!悄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Q:
同杭州帮顶!lz是个好工程师,桌面真干净!!哈哈,我公司桌子跟狗窝一样,美其名曰乱而有序!
家里不放电 ...

哈哈,最近做的比较猛,把客户大权交给我一年的设计都做完了,目前暂时没接单,打算拓展下业务

网友:
引用 楼主:
8K+  安捷伦标的

官网2w多,太划算了啊

网友R:
54622D,刚工作时就用这个,当时价值40W人民币

楼主:
引用 网友R:
54622D,刚工作时就用这个,当时价值40W人民币

什么时候的事呀 那时候这么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时候的事呀 那时候这么贵?

2000年,我年龄比较大

网友S:
这个DSOX2022A你破解没?破解后有什么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S:
这个DSOX2022A你破解没?破解后有什么功能?

暂时没破解  现在用着挺好的   破解后多了 波形发生器的功能  还有 数字逻辑分析仪 功能 ,   还有内存深度会加大

如果是 DSOX2002破解后会从70M  破解到200M
我这个已经是200M的 就没什么动力破解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暂时没破解  现在用着挺好的   破解后多了 波形发生器的功能  还有 数字逻辑分析仪 功能 ,   还有内存深 ...

哦,好得,到时候升级得话,麻烦共享一下文件

网友:
4通道就完美了

网友S(2020-09-09):
引用 楼主:
昨天升级2.5了 感觉功能多了好多    主要是怕旧版本固件不稳定  掉固件

你的固件是怎么升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S:
你的固件是怎么升级的?

官网有固件的,下载到U盘里就可以升级了, 具体操作  官网页面上有描述,不复杂

网友S:
引用 楼主:
官网有固件的,下载到U盘里就可以升级了, 具体操作  官网页面上有描述,不复杂 ...

2000XSeries.02.50.2019022736.ksx

Place the file on a USB flash drive, connect it to the oscilloscope, press [Utility] > File Explorer, select the file; then, press Load File.

这样不行啊,是不是ksx的不行,需要解压??

楼主:
引用 网友S:
2000XSeries.02.50.2019022736.ksx

如果版本比较早的 要改后缀名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版本比较早的 要改后缀名

你的示波器是什么时候出场的,我的11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