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如何小批量焊接有角度要求的TO-92S插件

楼主(2020-08-02):
我设计了一款编码器,两个TO-92S霍尔传感器有个摆放要求,即有固定角度,才能输出正交波形,所以焊接插件要求要竖直,不能歪。问题是,我的磁环位置很高,两个TO-92S插件需要立起一定高度焊接,这导致焊接时容易歪斜,我尝试几个方法:加支架、缩小焊盘让插件引脚刚好卡入。
但是还是解决不了焊接会歪的问题,毕竟人工肉眼判断总会出问题?
我是个野生半吊子工程师,对治具也不懂。请教下大伙要怎么做,才能在焊接时让工人容易保持这个插件时是竖直的。
如果应该弄治具,我该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

这种支架叫啥?有链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支架叫啥?有链接吗?

关键词:霍尔支架,霍尔元件底座,霍尔元件保护套,电机霍尔支架,霍尔绝缘套管,霍尔连体绝缘套

网友:
淘宝搜索:三脚LED间隔柱 ,其中 LED间隔柱F3F5垫高柱灯套灯座3/5mm双色灯三脚双槽双坑一孔 高度3~18mm 外径6.3mm 。

网友:
霍尔支架最正规,自己做个冶具也不难的,激光雕刻机就行,实在不行可以用电路板打样做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