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推荐 开源的硬件平台,用于小学生竞赛?

楼主(2020-08-02):
小朋友学校要做 智能硬件赛 了,终于可以发挥做电子的一丝丝的优势啦
现在学校的要求如下:
“网上选拔赛作品须使用开源硬件设计开发,包含但不限于M5、 Arduino、micro:bit等,使用的硬件品牌不限“
不过感觉M5和micro:bit 不算是完全开源吧,不过不管了。

我现在的问题是,有没有基于CC2640系列或MSP430或CC3200系列的开源硬件阿,这样就不需要在taobao买硬件了,手头上这些板子比较多!

另外 有没有好的,启发思路的开源项目推荐阿,我觉得今年的疫情相关的电子产品应该会比较出彩的

网友A:
小朋友的比赛就别整自己搞的单片机了。直接上micro:bit然后图形化编程这样评委也能看懂。外设啥的可以发挥自己的专长

网友:
看看robo robo,套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朋友的比赛就别整自己搞的单片机了。直接上micro:bit然后图形化编程这样评委也能看懂。外设啥的可以发挥 ...

这个是不是只有一款的板子(我指mcu那个核心板,而非各自各样的外设板子)
在淘宝上可以买到的。
但能完全自己DIY吗?
谢谢。

楼主:
这个不符合 开源硬件的要求吧?

网友B:
Arduino UNO或者NANO国产版单价才十几块,没必要省这点钱吧
小孩子用的话还有图形化编程软件,拖拉图形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Arduino UNO或者NANO国产版单价才十几块,没必要省这点钱吧
小孩子用的话还有图形化编程软件,拖拉图形编程 ...

10几块很便宜阿,我去找找
感觉mega16u2和mega328 都不只这个价格

网友B:
引用 楼主:
10几块很便宜阿,我去找找
感觉mega16u2和mega328 都不只这个价格

ATMEGA328P-AU CH340E MSOP10替代Arduino NANO V3.0 5V 16M
比如这个,零售12,批发9.5

国产版只用mega328,用国产usb转ttl代替了替换了16u2,arduino uno国产版也是十几块,用16u2的版本会贵10块左右,电子演示足够了

要求高的买个Arduino pro,零售二十多,atmega32u4自带usb

想全国产的话搜下面这个,大多数功能都兼容,性能参数更好,零售8块
OCROBOT ALPHA 8F328P-U 替代Arduino Nano与Pro Mini LGT8F328P

楼主:
引用 网友B:
ATMEGA328P-AU CH340E MSOP10替代Arduino NANO V3.0 5V 16M
比如这个,零售12,批发9.5

16u2 只做usb转串,好奢侈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