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没有将字模显示为汉字的软件?

楼主(2020-08-02):
有没有将字模显示为汉字的软件?
现在在做OLED显示汉字,但是感觉显示与取模软件上显示的不同。所以想打听一下,有没有软件可以将取模的的数据显示出来,判断一下。

网友A:
手动打点稍微对比下也很快吧

网友B:
记得是有个将字模模拟LCD显示的软件

补充一下软件:这个有显示功能,不知是否可满足楼主的要求。

网友C:
自己习惯用CrystalTile2看字库,
太特殊的就把MCU显示部分代码拿出来单独编译,framebuffer存成bmp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得是有个将字模模拟LCD显示的软件

我是已经生成了字模数据,想检查生成的对不对。

网友:
我是自己写了个小软件 在上位机上生成和屏幕显示1:1的图片 .bmp的一个像素都不差 480*32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习惯用CrystalTile2看字库,
太特殊的就把MCU显示部分代码拿出来单独编译,framebuffer存成bmp看 ...

太高级,玩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动打点稍微对比下也很快吧

单独送0xFF/0x55/0x01/0xAA等数据,感觉显示是有点不正常。
在找原因。

网友D:
补充效果对比图 如图所示

网友:
https://github.com/memstone/mosFontTool

以前写的一个字体查看器 fontviewer。你可以看看是不是可以打开你的字库。

网友:
引用 网友D:
补充效果对比图 如图所示

看着不错,能分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补充效果对比图 如图所示

你这个是UI库画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是UI库画的吧?

直接单片机输出显示点的数据 然后电脑上用这些点生成BMP图片 我的屏是565的 然后上位机也按565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