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知道iphone X底部螺丝用什么样的螺丝刀来拆

楼主(2020-08-02):
哪位大神知道iphone X底部螺丝用什么样的螺丝刀来拆?
淘宝上都说得很暧昧,没有单一的选项,自己的手机也看不清,某宝上的图片看上是五角星的,但不知道尺寸,谁买过的,能否给个链接,不胜感激!!!

另外,IPHONE X的尾插断了,是连排线一起换还是单独换尾插?拆焊容易不?

网友:
一般买配件都会送工具的。。

网友:
南旗22合1里面就有,拆过 5、SE、6、6S、6P 。

网友:
苹果七是内六角梅花

网友A:
用0.8的内五角梅花拆底部螺丝。尾插是一整条排线,还要拆主板、扬声器、震动器,才能换出来。还要用到0.6的Y型螺丝刀,1.2的十字螺丝刀。推荐买维修佬的,基本就是拆苹果手机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0.8的内五角梅花拆底部螺丝。尾插是一整条排线,还要拆主板、扬声器、震动器,才能换出来。还要用到0.6的 ...

谢谢赐教,已打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