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打样个 Arduino 扩展板点氖灯

楼主(2020-08-03):
【背景】
某宝入手了一批二手氖灯灯板,有橙绿氖灯总共8只,电气上有3个独立通道。

直接接 220V 点灯没啥意思,接线麻烦还容易出危险,就想着做个升压电路点亮之。
手头碰巧有蜂鸣器用的三脚升压电感,索性搭一个 BOOST 拓扑结构来,万用板走起:

因为使用自耦合升压电感(蓝色三脚),对激励开关 Q1 的要求就没那么高,
几十伏 Vceo 的 8550 就可以产生上百伏电压。

振荡信号由一块 Arduino 产生,可以准确控制驱动 PWM 的时序。
板子同时也验证了 5V-USB 供电情况下的电流,避免超限。

【打样】
既然升压原理已经验证好,直接画一块 Arduino 的扩展板送去打样。
一方面可以复制粘贴多个通道驱动灯板,另一方面底层Arduino有很多选择:

焊接效果如图:

【效果】
写一段简单的 PWM 驱动,USB 轻松带起8只氖灯,实测USB电流大约 300mA.
配合堆叠式 Arduino 供电板,可以直接锂电池点亮氖灯:

受限于时间只编写了简单循环、渐变效果,附上UNO固件:

各通道按一定顺序依次点亮:

带有淡入淡出效果的明暗控制:

以上,打样个Arduino扩展板点亮了氖灯,旧时零件找到了现代的玩法。

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

网友A:
绿色的氖灯不知是什么工艺

网友B:
看起来真漂亮,就是用电有点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绿色的氖灯不知是什么工艺

手头还有一批蓝色氖灯,也很好奇工艺

网友C:
有电路图就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真漂亮,就是用电有点多。

怀旧的代价嘛,LED 不费电可就是不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电路图就完美了

就是个 NPN 带动 BOOST 的结构,扩展板上做了 3 路

网友D:
怀旧风,,效果不错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个 NPN 带动 BOOST 的结构,扩展板上做了 3 路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就是个 NPN 带动 BOOST 的结构,扩展板上做了 3 路

这竟然是自耦合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竟然是自耦合变压器。。

升压电感而已,用途非常多。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绿色的氖灯不知是什么工艺

应该是充了什么气体。。。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怀旧风,,效果不错啊

感谢捧场: )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竟然是自耦合变压器。。

工字电感,靠近一侧加了个抽头,就变身自耦合了;

唯一缺点是磁力线不封闭,会有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充了什么气体。。。

据我所知有两种蓝色:

一种是旧日光灯启辉器的,透明玻璃壳透明气体,启辉就是蓝紫色;

另一种是类似于这个绿氖灯一样,内部有不透明的白色镀层,怀疑这个镀层是什么荧光物质

网友F:
引用 楼主:
据我所知有两种蓝色:

一种是旧日光灯启辉器的,透明玻璃壳透明气体,启辉就是蓝紫色;

应该类似于CRT示波管的那种绿色荧光粉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充了什么气体。。。

突然意识到这不就是霓虹灯

网友G:
很漂亮//还一种老物件是辉光管

网友H:
电流咋这么大,升压效率太低了,氖灯的效率也蛮高的,一丁点电流就能亮。另外,您直流来点,只有一个脚有辉光吧。顺路回答一下楼上网友,绿灯那是荧光粉,里面是汞蒸气。

网友:
依稀记得小学时,用两个三极管加2电阻加个自绕的变压器,1节干电池能点几天。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流咋这么大,升压效率太低了,氖灯的效率也蛮高的,一丁点电流就能亮。另外,您直流来点,只有一个脚有辉 ...

氖灯板背面,看到这密密麻麻的 1503 就知道了功率去哪了吧。

本来 60-70v 启辉的氖灯,现在要将近 200v 才能亮的像样,2/3 以上的功率都被 1503 吃掉了。

另外 300mA 是 8 只氖灯同时消耗的,每只也就不到 40mA,如果能去掉 1503 也就只剩 10mA 了。

这个量级对应 1Ah 级别的电池,的确可以亮个几天。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很漂亮//还一种老物件是辉光管

前年入手了一批拆机的辉光管,只可惜阴极老化了,字符有残缺。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类似于CRT示波管的那种绿色荧光粉

这么一说真有可能是的,那就是还有蓝色荧光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突然意识到这不就是霓虹灯

霓虹灯应该是推广应用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么一说真有可能是的,那就是还有蓝色荧光粉了

如果是透明的就应该类似于霓虹灯,内表面有“镀层”的那就应该类似于示波管

网友I:
L1是自己做的吗?

网友J:
绿色的应该不是氖管,充了其他气体激发荧光粉,类似老式霓虹灯管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是透明的就应该类似于霓虹灯,内表面有“镀层”的那就应该类似于示波管 ...

对的,总之效果都很棒,比 LED 柔和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L1是自己做的吗?

某宝买的,升压三脚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J:
绿色的应该不是氖管,充了其他气体激发荧光粉,类似老式霓虹灯管

不过也算是气体放电管,效果杠杠的

网友K:
為啥用 3 腳電感的電路?和 2 腳電感相比有何優勢?

楼主:
引用 网友K:
為啥用 3 腳電感的電路?和 2 腳電感相比有何優勢?

用 3 脚电感可以降低对开关管 Vceo 的要求。

以升高到 200v 为例,普通 2 脚电感至少需要 Vceo>200v,只能选 1300x 这样的管子,或者用高压MOS;
而用三脚电感,选个电流大点的 SS8050(Vceo=40v)就够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用 3 脚电感可以降低对开关管 Vceo 的要求。

以升高到 200v 为例,普通 2 脚电感至少需要 Vceo>200v,只 ...

有道理,學到了,謝謝。
p.s. 我在礦壇看到你的帖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有道理,學到了,謝謝。
p.s. 我在礦壇看到你的帖子了。。。

同道中人啊,我这个的确是同时发了两个坛子的,帖子内容微友调整:在矿坛不挂源码,在本坛不放原理(后来应邀追加)

网友L:
淘宝找了下,带150K电阻的绿色的氖泡18元/100个,不到2毛钱一个,按这个限流电阻算,2mA就能亮了,不错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L:
淘宝找了下,带150K电阻的绿色的氖泡18元/100个,不到2毛钱一个,按这个限流电阻算,2mA就能亮了,不错不错 ...

神奇的淘宝吧,不带限流电阻的有红、绿、蓝三色,更便宜

网友M:
太大个了,没法做点阵的

网友N:
暂时用不上,标记一下,也支持一下.

网友O:
红色板子上的那个拔插的绿端子是谁家的?感觉颜色很正。

楼主:
引用 网友M:
太大个了,没法做点阵的

本来还有计划拿以前手电灯柱搞个点阵的,后来一直没腾出时间来

楼主:
引用 网友N:
暂时用不上,标记一下,也支持一下.

感谢捧场: )

楼主:
引用 网友O:
红色板子上的那个拔插的绿端子是谁家的?感觉颜色很正。

risym 家的,只给成套卖

网友P:
一不留神,看成点天灯

网友Q:
哇,效果如此之好电路如此之简单!

网友R:
感谢分享,颜色真漂亮!

网友S:
楼主,你这个dcdc有反馈吗?怎么控制电压???

网友:
楼主,你的dcdc反馈是怎么控制的?硬件还是ad

楼主:
引用 网友P:
一不留神,看成点天灯

下次按着鬼火、狐火的样式搞一搞

楼主:
引用 网友Q:
哇,效果如此之好电路如此之简单!

本该简单,毕竟都是上世纪的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R:
感谢分享,颜色真漂亮!

瞅准二手处理果断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S:
楼主,你这个dcdc有反馈吗?怎么控制电压???

点灯直接开环的。以前另做过一个反激的,电阻分压配合单片机内置比较器,可以在200-600范围内任意稳压

网友T:
氖泡是不是就是试电笔里面的那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点灯直接开环的。以前另做过一个反激的,电阻分压配合单片机内置比较器,可以在200-600范围内任意稳压 ...

这个办法好

楼主:
引用 网友T:
氖泡是不是就是试电笔里面的那个?

是的,60-70v启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