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有没有带触摸按键的芯片 20Pin的,成本要低,方便购买的

楼主(2020-08-03):
ST有没有带触摸按键的芯片 20Pin的,成本要低,方便购买的。

有个项目需要接5个弹簧触摸按键。
如果没有合适的芯片,是否有外接触摸按键的芯片。有没有人量产用过类似的。

网友A:
用触摸库,003F3就可以

网友B:
有专门的触摸按键芯片,直接输出逻辑电平的,TS01参考一下,类似的有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触摸库,003F3就可以

003F3能接多少按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专门的触摸按键芯片,直接输出逻辑电平的,TS01参考一下,类似的有很多。。。。 ...

优先考虑单片机芯片内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触摸库,003F3就可以

STM8吗…?

网友C:
工业产品用建议专用的触摸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业产品用建议专用的触摸芯片

求推荐!!!!

网友C:
引用 楼主:
求推荐!!!!

atmel,赛普拉斯,合泰。大陆产的没有批量用过,合泰的我之前的公司用的还不错,在温控器上使用,很多年用下来基本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atmel,赛普拉斯,合泰。大陆产的没有批量用过,合泰的我之前的公司用的还不错,在温控器上使用,很多年 ...

合泰的有型号推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送样不行呀,我要量产的,一直缺料难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接多少个触摸按键,原理是ADC吗?也就是15个?

楼主:
自己顶一下,求帮忙!

网友E:
ht的用了很多年了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的用了很多年了没问题

求推荐型号。抗水性能如何

楼主:
最终采用的方案,我打赏一下!

网友:
你可以用ST的工具CUBEMX查看,根据自己需求选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推荐型号。抗水性能如何

BS83BXX    具体的和HT沟通,防水这些都是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