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教 TEC温控电路 如何用单片机进行控制?

楼主(2020-08-03):
如图,是电路图, 我想请教下,如何用单片机pwm进行控制 以及如何关联到输出电压和电流采样 进行反馈?

网友A:
原理图就可以吧,只是这个是单向的,只能制热或制冷。

楼主:
我用继电器 做加热和制冷输出,这样是不是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就可以吧,只是这个是单向的,只能制热或制冷。

那pwm输出频率多少合适呢?

tec是用电流进行控制的把?那如果我想让温度变化,是不是要用pid进行控制

网友:
我们是直接加个温度检测芯片读当前温度控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pwm输出频率多少合适呢?

tec是用电流进行控制的把?那如果我想让温度变化,是不是要用pid进行控制 ...

PWM与你LC有关,TEC最好工作在直流状态。
温度闭环,电流闭环都需要PID。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继电器 做加热和制冷输出,这样是不是就可以了

D2的作用是什么?可以省去吧。如果电流5A,二极管功耗就3W了,估计会烫坏的。

可以用继电器,也可以用H桥类型的驱动,可以上下输出的。

网友B:
要那么麻烦的电路图吗?直接用直流电机驱动芯片,输出加LC滤波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D2的作用是什么?可以省去吧。如果电流5A,二极管功耗就3W了,估计会烫坏的。

对,H桥芯片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那么麻烦的电路图吗?直接用直流电机驱动芯片,输出加LC滤波即可。

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

注意功率

网友:
简单点就0、1电平控制MOS管

网友:
楼主 做医疗仪器吗?

网友:
美信有集成电路,专用在tec制冷片上。

楼主:
我这个要做最大电流2A。这个电路 输入是24v。

楼主:
我看了一下美信的这个芯片, 我是想用单片机的pwm和ad进行控制,如果用集成芯片的话,那就没多大技术含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