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价比高的STM32F730只有64KB FLASH如何远程升级?

楼主(2020-08-03):
性价比高的STM32F730只有64KB FLASH如何远程升级?

网友A:
RAM这么大,可以放在RAM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RAM这么大,可以放在RAM中

将下载的程序BIN文件到SPI FLASH,SPI FLASH数据直接复制到RAM,再跳转RAM就可以运行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将下载的程序BIN文件到SPI FLASH,SPI FLASH数据直接复制到RAM,再跳转RAM就可以运行吗?

这你要看ram有没有和ibus连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你要看ram有没有和ibus连着。

cortex-m 在內存中運行代碼是很普遍的常規操作啊。。。

网友:
Flash这么小,还没内存大,这是什么操作?

网友:
可以用spi flash运行的把
是不是boot放片内flash,app放spi flash呢?

网友:
正常肯定是从spiflash运行啊。片内那么小就是给你放boot的,因为很多boot还要负责加解密所以放片内更安全。

网友C:
这价格,为什么不上H750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价格,为什么不上H750

H750 25RMB, F730 13RMB

楼主:
一天时间了没有哪位大神回答这个具体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天时间了没有哪位大神回答这个具体问题

有意义吗?怎样升级是你自己的工作,写preboot代码或分段,执行某个系统调用之后进recovery,或者就直接把bin存ram,然后进recovery烧。通信协议是你自己定义的。stm32写flash很简单,照着手册操作就行了。用volatile*直接访问flash地址。

网友D:
前面几楼回复的都是正解,这么小的flash就是给你做boot用的,代码都是保存在SPIFLASH里的,解密之后加载到RAM中运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前面几楼回复的都是正解,这么小的flash就是给你做boot用的,代码都是保存在SPIFLASH里的,解密之后加载到R ...

如果不是为了加密,或者少数性能要求高的代码,其他的代码应该可以从SPI FLASH直接运行的。它有cache,从spi运行的开销也不会大。
片内FLASH比外部SPI FLASH快一些,但也照样跟不上CPU全速,还是要靠cache或者flash加速器什么的。从F103的时代就已经是这样了,新的CPU更快,但FLASH并没变快多少,只是拼命变宽而已。

网友:
远程升级和flash有关系吗,换个地方也可以

网友:
这个和H750一样吧,用QSPI的flash来存程序,内部flash只存bootloader,平时运行用bootloader引导,使用内存映射到QSPI FLASH上运行程序,升级时直接用bootloader写QSPI flash就行了

网友:
这款片子不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