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马的刹车踏板开关真复杂,搜不到芯片资料

楼主(2020-08-03):
我的车刹车灯长亮,怀疑这个踏板开关坏了,这是bmw5的刹车踏板传感器,主芯片是th2073,搜不到资料,有了解的朋友吗?4s报价400一个不含工时。

网友:
电工开宝马,成功之路

网友:
电工的钱真难挣啊

网友A:
靠什么感应的?磁铁?

网友B:
我只关心你是如何开上宝马的

网友C:
为了省这400块钱花的时间,估计你用这个时间去赚钱的话,可能不只赚4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靠什么感应的?磁铁?

踏板开关外壳上有一个凹形磁铁,凹形里面就是这个506K霍尔,刹车踏板上就一个铁片形成闭合磁路,踩下刹车,磁路断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了省这400块钱花的时间,估计你用这个时间去赚钱的话,可能不只赚400.

你炖的这锅鸡汤有毒。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只关心你是如何开上宝马的

锻炼好身体,再找一个65岁的女朋友。

网友:
霍尔坏了??

网友:
霍尔没坏就别折腾了

网友:
去淘宝找找有没有国产替换的。4S就是坑爹货。

网友D:
第一次见开BMW5的愿意把时间花在省这400元上啊,不应该是大忙人嘛,各种赚钱的路子都要时间成本的啊

财务自由有钱有闲的不会看得上BMW5,而我等没钱屌丝时间多点,又买不起BMW5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第一次见开BMW5的愿意把时间花在省这400元上啊,不应该是大忙人嘛,各种赚钱的路子都要时间成本的啊

财务 ...

有心搞这个并不一定是为了省钱。钱是第一,但是不是唯一,东西搞定后的成就感,有时候比省下的钱更让人有满足感。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有心搞这个并不一定是为了省钱。钱是第一,但是不是唯一,东西搞定后的成就感,有时候比省下的钱更让人有 ...

然而一般开这个车的电工,估计大多都没时间,项目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然而一般开这个车的电工,估计大多都没时间,项目忙啊。

早不做电工了,修东西现在是业余爱好。

网友:
膨胀了,宝马的帖我都点进来
我的车脚踏掉了,不知道拿两块pcb夹个电容能不能勉强用一下
不对,忽然想起这车是扫码开锁的

网友:
过度设计,成本高/卖的贵

网友:
如果你要一个样品的话,我报价500人民币。

网友:
看来楼主提问题方式不对啊  应该说老板的BMW………………………………

网友:
陈田找一个

网友:
是不是一个霍尔抗干扰整形电路

网友:
k506的1脚电源,2脚地,3脚输出,根据这个不难测出霍尔好坏,然后再作计较

网友:
不要自己修,这些安全相关的,有冗余设计、检验处理,甚至用单片机做端对端的检验

网友F:
th2073估计是mcu 吧,把刹车开关信号转成网络走can线出去,最烦德系,鸡毛蒜皮也走网络,x-drive

网友:
别是个can总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th2073估计是mcu 吧,把刹车开关信号转成网络走can线出去,最烦德系,鸡毛蒜皮也走网络,x-drive ...

那完蛋鸟,估计这个没坏,我把这个拆了也一样的毛病。

楼主:
自己解决了,不是传感器的问题,线路被老鼠咬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解决了,不是传感器的问题,线路被老鼠咬断了。

哈哈。。。还有这种结果。

网友G:
这。。看着线应该在车内部的,里面也有老鼠啊

网友:
车的电路故障,首先应排除线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看着线应该在车内部的,里面也有老鼠啊

半年前车里跑进去过一个宠物鼠,半天后才抓出来,过了这么久才出故障,根本没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