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 ContOS 运维手册!

楼主(2020-08-03):
linux 小白一个,现需要维护一台contos 服务器,上面部署了一个网站!
日常需要做哪些维护,保证网站正常运行?

网友:
只要不设置弱密码一般不会有啥问题

网友:
跑网站跑着呗,啥时候崩了 啥时候再说 。

网友A:
没有什么手册,现场环境千变万化,有也不靠谱,遇到问题在线查,多折腾你就成高手了。

网友B:
定期执行清理垃圾指令 rm -rf /

网友:
楼上的,你是要教楼主从删库到跑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定期执行清理垃圾指令 rm -rf /

靠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定期执行清理垃圾指令 rm -rf /

不要开这种玩笑,真有小白在服务器上执行了这个命令,你有办法帮人家恢复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要开这种玩笑,真有小白在服务器上执行了这个命令,你有办法帮人家恢复吗? ...

还要加上 --no-preserve-root 才会把 / 删了

网友:
contos没有用过,centOS用了一段时间了,Linux发行版本众多,不过Linux基本指令都相同,差异不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期执行清理垃圾指令 rm -rf /

大哥呀, 听了你的  ,这会还在想办法恢复数据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什么手册,现场环境千变万化,有也不靠谱,遇到问题在线查,多折腾你就成高手了。 ...

有道理,这两天 已经在虚拟机里从系统到软件,部署了3遍了, 每次都有新发现.......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还要加上 --no-preserve-root 才会把 / 删了

不需要加,在阿里云虚拟机上试过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大哥呀, 听了你的  ,这会还在想办法恢复数据那................

你还真拆家了啊?
linux最怕自己拆家了……

看你说的,好像是自己部署的?
如果是自己部署的话,最好设置几个权限等级不同的用户
比如:
root —— 部署系统之初用过,后面尽量别登录
超级管理员 —— 更新修改系统之类的,赋予sudo权限
管理员 —— 管理网站的,只有站点目录给与写权限,其它系统目录只能有读权限 (自己的home、还有tmp当然可写)
巡视员 —— 没有任何改动系统和网站的权限,只负责巡视,并且定期检查日志

小白不能照搬高手经验了,防止自己拆家可能最重要了……
没有必要,不要随便更新系统
需要更新的时候,必须仔细留意
还有需要定期清理的文件(用完立即清理也可以的那种),一般放到/tmp下面,会自动清理的

没有做过专业的运维,业余的
不过自己开发用的系统,就是基本不用sudo的
更新系统也会很小心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需要加,在阿里云虚拟机上试过

以前在树莓派上试过,要加。

网友D:
正解就是用宝塔面板之类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正解就是用宝塔面板之类的东西

+1024 简单省事,就是不知道楼主用什么环境。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还真拆家了啊?
linux最怕自己拆家了……

感谢,现在还一直用root....
先去看看怎么设置账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