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验证C语言,PC端一般用哪个调试器?

楼主(2020-08-03):
目前验证一个C语言问题,都还是编译之后下载到电路板,然后通过串口或者LOG打印出来

大家PC端一般用什么IDE?记得以前上学学的好像是Visual Studio

现在呢?就是一般的C验证用什么工具?还是Visual Studio?

网友A:
我是一直用 Visual Studio。

网友:
以前用过dev c++,安装文件比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一直用 Visual Studio。

这个好几个G 太大啦

楼主:
用这些还需要电路板硬件才能运行

如果单纯验证纯C问题 呢?

楼主:
请教各位用vscode行吗?

网友:
一般都是Visual Studio。你想要小体积,那就Turbo C(太老了),或者wintc(推荐)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这些还需要电路板硬件才能运行

如果单纯验证纯C问题 呢?

不需要啊,这些工具完全不需要额外的硬件设备啊,你说的那个是交叉工具链。
比如ubuntu自带的gcc、gdb,都是可以直接跑的
当然你要注意一下64位、32位对某些程序的影响(比如指针占的体积),不过这也是可以通过控制编译指令强制为32位

网友:
MDK本身就带模拟仿真,不需要硬件就能运行

网友:
编译器用mingw, ide随便你用哪个都行

网友:
串口打印不是挺好的嘛。编译器之间还是有区别的,特别是需要验证的问题,一般都要考虑编译器的区别。

网友:
用C-Free, 10多M体积,足够小巧

网友:
codeblock+mingw
或者cfree

网友:
用C-Free,很小巧好用

网友:
用tcc的报下到,当做脚本语言随手写了直接看结果

网友:
VC++6.0 绿色版, 我一般用这个来验证C代码, 做算法仿真

网友:
vc 6.0  又小有简单好用

网友:
CB,C-FREE,QT.

网友:
一直用 Visual Studio

网友:
C-FREE,小巧

网友:
用在线的...

网友:
算法验证,一般是用Visual studio

网友:
一般是用CodeBlock 。。。

网友:
https://www.onlinegdb.com/

https://www.tutorialspoint.com/compile_c_online.php
这2个在线的,你可以试试
本地运行C-free比较小巧

网友:
vscode ,code runer插件很方便的,简单的C语言逻辑也可以用在线编辑器

网友B:
C-FREE还是挺不错的,15M左右,安装方便,一般的功能测试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C-FREE还是挺不错的,15M左右,安装方便,一般的功能测试足够了!

嗯 是的 看到好多坛友都推荐了这个

网友:
RT-Studio ,自带qemu 硬件仿真
https://www.rt-thread.org/page/studio.html

网友:
tcc ( tiny c compiler)

网友C:
Windows 破事多。
Linux 自帶 gcc,一條命令搞定的事,編譯和運行:

gcc test.c && ./a.out

且 MCU 和電腦都用 gcc,只需要學習一次。

网友:
都是在线c了

网友D:
有 Tubro C 的,若嫌这还是大,那就没了。
那微软的 MSC v7.0 也都要十多 MB 来着的。

网友:
在线找个

网友:
单文件可以用在线的

网友:
如果只是验证一小段代码的话,用在线的编辑器吧。
简单点的:https://c.runoob.com/compile/11
也有复杂一点的:https://www.jdoodle.com/c-online-compiler/

网友:
一般都是下载到硬件里面去调试,因为很多都需要硬件配合,用串口log也比较直观。

网友:
Cfree+1 +1+1

网友:
在用keil ,它的模拟器很完美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有 Tubro C 的,若嫌这还是大,那就没了。
那微软的 MSC v7.0 也都要十多 MB 来着的。

tiny c compiler 800kB了解一下,其中有600k是include的头文件,exe本体只有130k。我用Enigma Virtual Box打包后531k,压缩比不大就这样了。
我给传上来,附带的4个例子也放到压缩包,分别是命令行程序、Windows窗口程序、dll程序和dll调用。除了dll程序必须编译外,其他三个都既可以编译执行也可以直接解释运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tiny c compiler 800kB了解一下,其中有600k是include的头文件,exe本体只有130k。我用Enigma Virtual Bo ...

TCC 确实小,当年没玩过,呵呵~~
刚找了下那 Turbo C 没放在公司,无奈!在网路上找来一个如下:

上传了半天没反应,原来公司网路不能给上传文件?!...

网友F:
引用 网友C:
Windows 破事多。
Linux 自帶 gcc,一條命令搞定的事,編譯和運行:

我有点不太理解,看到很多用Linux的  赞美Linux 的时候,一定得要踩一脚 windows  不知道为啥。

网友:
Win-TC  很小  免安装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有点不太理解,看到很多用Linux的  赞美Linux 的时候,一定得要踩一脚 windows  不知道为啥。 ...

不算踩吧
会这么说的,都是实在用win用不下去的,日常都是用linux的……
可能注明个人使用感觉“windows破事多”会好一点(不过好啰嗦)

最早厌弃win,就是因为裸奔太容易中招了…… 而我只喜欢裸奔……
后来就逐渐不需要win了,也越来越不习惯win
现在编程必须linux,才会有最好的感觉
linux下有octave,有了它(我个人)就不需要matlab,而且非常小巧,在linux下可以非常有feel
研究算法就靠octave了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了
就好像榴莲,喜欢的喜欢不得了,讨厌的讨厌不得了,不用存心赞美or贬低,就是真心感受了

网友:
clion 感觉习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