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图片中的器件是什么器件?

楼主(2020-08-03):
有一块检测声音的电路板,中间有一个器件不知是什么东西。请教一下这是什么器件,在哪能找到?

网友:
像干簧管,看看它工作时附近是不是有个磁铁?

网友:
GPS-11A 塑封干簧管

网友:
有磁铁 干簧管,没有磁铁 水银开关。

网友:
某宝搜 进口干簧管 就这个

网友:
就是干簧管

楼主:
是有磁铁。多谢多谢!

网友:
这个应该是天线吧

网友:
就是干簧管,

网友:
干簧管,GPS-14了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