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uchGFX上某些控件的图案变成乱的,有没遇到过?

楼主(2020-08-03):
最近用stm32F429 驱动RGB屏 出现了些控件上的图案变乱,用image控件,显示的图案也是乱的,有没人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touchgfx designer 上设计的UI

实际屏显示的UI,上面两个按钮不知道怎么就花了

网友A:
你图片存在内部还是外部的Flash?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图片存在内部还是外部的Flash?

内部flash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图片存在内部还是外部的Flash?

编译出来的代码 100多k,,,用的是F429,,,无法放到QSPI flash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编译出来的代码 100多k,,,用的是F429,,,无法放到QSPI flash上

图片没有对齐?你看看。很多地方需要至少对齐到4字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片没有对齐?你看看。很多地方需要至少对齐到4字节。

应该不关图片对齐的事吧,图案是touchGFX里面的控件的,直接拖过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