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无线充BQ51013B发热问题

楼主(2020-08-03):
设计一个锂电池无线充电电路,需要4.2V 0.1A功率,采用TI BQ51013B作为接收端,该用NOP材质电容,该在设备中测电感都有注意。用的现成12.6uH电感,计算出200nf谐振电容,现在情况是只冲0.5W的功率都不到,但是接收端都很烫手,估计有45°+,实际发射端发射功率没有测,从温度上感觉有3W的发射,增大减小谐振电容更换隔磁片等都没有效果,想问下还有哪个情况是没有注意到的?

网友A:
怀疑是同步整流出问题了,用的什么负载?可能负载特性影响到同步整流了,可以试试换个纯电阻看看。
还有就是看看接收线圈的电压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怀疑是同步整流出问题了,用的什么负载?可能负载特性影响到同步整流了,可以试试换个纯电阻看看。
还有就 ...

5V出来接的电源管理芯片,试试5V接纯电阻负载看看,算出来效率估计只有1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