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使用MCU内部flash保存参数的软件库

楼主(2020-08-03):
rts_fv - 参数存储模块
使用soc片内flash来保存参数。
支持设置参数默认值,在出现异常情况下可恢复为默认值。
支持扇区内滚动保存,减少擦除flash操作。
源文件
rts_cfg.h
rts_fv.h
rts_fv.c
rts_fv移植
1. 在rts_cfg.h打开宏USE_RTS_FV来使能rts_fv模块,如下:

//rts fv cfg
#define USE_RTS_FV
2. soc flash接口移植

//soc flash 擦除函数
void erase(void)
{
    //todo
}
//soc flash读函数
uint32_t read(uint32_t addr,void *data,uint32_t datasize)
{
    //todo
}
//soc flash写函数
uint32_t write(uint32_t addr,void *data,uint32_t datasize)
{
    //todo
}
3. 完成默认参数设置函数

void data_set_default(void *data,uint32_t datasize)
{
    //todo
}
** 4. rts_fv_layout_t 定义**

rts_fv_layout_t fv_layout=
{
        .name="rts_fv",
        .addr=RTS_FV_PAGE_NUBER*4096,
        .size=4096,
        .index=0,
        .erase=erase,
        .read=read,
        .write=write,
        .data_set_default=data_set_default
};
5. 用户需要保存参数的结构体定义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user_data;
    //todo more
}fv_t;
6. 使用

void main(void)
{
    rts_fv_init(&fv_layout,&fv,sizeof(fv));
    rts_fv_read(&fv_layout,&fv,sizeof(fv))
    rts_fv_write(&fv_layout,&fv,sizeof(fv));
    while(1)
    {
    }
}

NRF52832移植示例
#include "nrf_soc.h"
#include "nrf52.h"
#include "rts_fv.h"

//flash layout
//nrf52832 512kB
//协议栈:                                        地址:0x00000~0x25FFF                  大小:152KB            扇区:0~37
//APP:                      地址:0x26000~0x7CFFF                大小:348KB            扇区:38~124
//rts fv:                   地址:0x7D000~0x7DFFF                大小:4KB            扇区:125
//MBR parameter storage:        地址: 0x7E000~0x7EFFF                大小:4KB                扇区:126
//Bootloader settings:                地址: 0x7F000~0x7FFFF                大小:4KB                扇区:127

#define RTS_FV_PAGE_NUBER      125

void erase(void)
{
    uint32_t retval=NRF_SUCCESS;

    do{
        retval=sd_flash_page_erase(RTS_FV_PAGE_NUBER);
    }while(retval!=NRF_SUCCESS);
}
uint32_t read(uint32_t addr,void *data,uint32_t datasize)
{
    uint32_t i;
    uint8_t *pu8;
    uint8_t *psrc;

    pu8=(uint8_t *)data;
    psrc=(uint8_t *)addr;

    for(i=0;i<datasize;i++)
    {
        *pu8=*psrc;
        pu8++;
        psrc++;
    }

    return datasize;
}
#define FLASH_WRITE_SIZE_MAX        (1024)
uint32_t write(uint32_t addr,void *data,uint32_t datasize)
{
    uint32_t retval=NRF_SUCCESS;
    uint32_t num=0;
    uint32_t remnant=0;
    uint32_t i=0;

    num=(datasize/4)/FLASH_WRITE_SIZE_MAX;
    remnant=(datasize/4)%FLASH_WRITE_SIZE_MAX;

    for(i=0;i<num;i++)
    {
        do{
            retval=sd_flash_write((uint32_t*)(addr+i*FLASH_WRITE_SIZE_MAX),(uint32_t *)((uint32_t)data                        +i*FLASH_WRITE_SIZE_MAX),FLASH_WRITE_SIZE_MAX);
        }while(retval!=NRF_SUCCESS);
    }

    if(remnant)
    {
        do{
            retval=sd_flash_write((uint32_t *)(addr+num*FLASH_WRITE_SIZE_MAX),(uint32_t *)((uint32_t)data+num*FLASH_WRITE_SIZE_MAX),remnant);
        }while(retval!=NRF_SUCCESS);
    }

    return datasize;
}

typedef struct
{
    float k;
    bool is_net_use_wifi;
    uint8_t volume_level;
}fv_t;

void data_set_default(void *data,uint32_t datasize)
{
    fv_t *pfv=(fv_t*)data;

    pfv->k=0.00235722732445531679170884575745;
    pfv->is_net_use_wifi=false;
    pfv->volume_level=4;
}

rts_fv_layout_t fv_layout=
{
        .name="rts_fv",
        .addr=RTS_FV_PAGE_NUBER*4096,
        .size=4096,
        .index=0,
        .erase=erase,
        .read=read,
        .write=write,
        .data_set_default=data_set_default
};

void main(void)
{
    rts_fv_init(&fv_layout,&fv,sizeof(fv));
    rts_fv_read(&fv_layout,&fv,sizeof(fv));
    printf("fv.volume_level=%d\r\n",fv.volume_level);

    fv.volume_level=99;
    rts_fv_write(&fv_layout,&fv,sizeof(fv));

    fv.volume_level=0;
    rts_fv_read(&fv_layout,&fv,sizeof(fv));
    printf("fv.volume_level=%d\r\n",fv.volume_level);

    while(1)
    {
        //todo
    }
}

网友:
先收藏,今晚再细看

网友:
先收藏,等书到用时方恨少的时候看

网友A:
这个和stm32里面的有啥区别?

网友:
是不是代码里隐藏了网址,我就不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和stm32里面的有啥区别?

只是做成一个库而已,跟使用什么MCU没有多大关系

网友B:
谢谢  建议在数据后加个crc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  建议在数据后加个crc

肯定有crc啊,贴出来的是移植和使用示例;源代码在压缩包里

网友:
很不错的资料,收藏留存,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肯定有crc啊,贴出来的是移植和使用示例;源代码在压缩包里

果然是我想多了。。。。。我去看看看你的压缩包程序

网友:
我也要收藏一把。

网友:
一直想这样搞,不过到最后还是按常规的处理了,crc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