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ynq双核启动的时候应该怎么配置呢?悬赏50块钱话费,或者汤圆

楼主(2020-08-03):
本帖取消,下次直接在线发悬赏。

用的是zynq 7020。我之前项目cpu0跑的ucos,cpu1跑的是standlone。
之前只要配置了ucos tcpip之后。
在ucos初始化完成后,再加上网上看到的那段启动cpu1的代码,就可以正常启动cpu1了。而且启动后各种中断触发都会很正常。
但是,只要不配置ucos tcpip就无法启动cpu1。

下面是那段网上通用的cpu1启动代码
//for cpu1 boot
#define sev() __asm__("sev")
#define CPU1STARTADR 0xFFFFFFF0                //Core1 DDR配置中的SIZE大小
#define CPU1STARTMEM 0x10200000                //Core1 DDR配置中的起始地址
void StartCpu1(void)
{
    Xil_Out32(CPU1STARTADR, CPU1STARTMEM);
    dmb(); //waits until write has finished
    sev();
}

因为我现在把cpu0的系统替换成了freertos了。所以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cpu1启动不了了。
有谁知道这种情况的诀窍呢?
告诉我,验证确实有效的话,帮你冲50块钱话费,说到做到。或者送汤圆,都可以。
急,在线等。

网友A:
有偿求助”的帖子,请使用论坛的悬赏功能,禁止私下使用微信或支付宝转账【达到1000汤圆悬赏标题置红】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37448-1-1.html
(出处: amobbs.com 阿莫电子论坛)

网友:
看下CPU0、CPU1两个项目中,是否lscript.ld 文件中配置了重复的内存地址段?比如cpu0配置的内存地址覆盖了cpu1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偿求助”的帖子,请使用论坛的悬赏功能,禁止私下使用微信或支付宝转账【达到1000汤圆悬赏标题置红】
htt ...

收到,这个帖子取消,下次直接发悬赏贴。

网友:
引用 楼主:
收到,这个帖子取消,下次直接发悬赏贴。

悬赏帖子还有一个快速入口。高手可以试一下拿赏金:

(目前需要电脑版才能发悬赏贴,迟些我们增加手机版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