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图里的D2难道不会一直导通,不受控制吗?

楼主(2020-08-03):
如果单片机内部是OD门输出的话,当输出无效时,P2.0口悬空,这个D2岂不是会一直被上拉到5V, 导通发亮?

网友:
P2输出低电平就灭了

网友:
哪个鸟人设计的,砍死它

网友A:
又这闲工夫,还不如换个脚多得MCU搞,都这么节约用料行业咋发展.

网友:
输出高电平直接接LED,没限流电阻都没得,很明显没画对。

网友:
如果这两个引脚都是开漏(OD)输出的话,这个电路就没什么大问题啊
当P2.0输出为高(高阻态)时候,其实可以理解为断路状态,这时候绿色LED确实是常亮状态;
当P2.0输出为低(低阻态)时候,其实可以理解为内部漏极和栅极低阻(短路),这时候LED两端电压相同都为0,LED自然熄灭了
我就是觉得两个上拉电阻选的随意了一些,一方面需要考虑芯片引脚的灌电流能力(一般为5mA),330欧姆的那个大概有8mA;
而1K欧姆的那个又太低了,灯能亮,但是亮度可能略差。可以考虑换成蓝灯,有点儿电流就贼吉拉刺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这闲工夫,还不如换个脚多得MCU搞,都这么节约用料行业咋发展.

这跟脚多脚少没关系吧,明明是两个IO控制两个LED,要么是画错了,要么是设计错了,看着真难受...

网友:
电路千万条,虽然设计者走了弯的那一条,但D2的确是可以控制的,想亮就亮,想灭就灭。

网友:
高阻输入灯亮,输出低灭

网友:
好电路,这样接LED闪得比较耀眼,也更亮

网友:
就不走平常路,咋的了

网友:
功耗还上去了,不管 io 高 还是低 R2 上 都有电流

网友:
设计这个电路的是个人才,懂得大禹治水的堵不如疏

网友:
如果正常情况绿灯常亮,这个设计就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