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不在身边,PC能否直接推送APP到IPAD上自动安装?

楼主(2020-08-03):
IPAD借给人用了,但是上面的安装需要我的指纹,苹果的APP有没办法从电脑直接推送并安装到IPAD上?我记得IPAD1年代是可以这样做的,后来找不到方法了。

网友A:
1.有没有在iPad上开启自动下载应用?开启的话用同一ID随便下一下应用,iPad在联网状态会自动安装。
2.用密码一样可以安装,不一定要指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有没有在iPad上开启自动下载应用?开启的话用同一ID随便下一下应用,iPad在联网状态会自动安装。
2.用密 ...

1的方法必须有2台ipad吧?但我手上没了。
2的方法应该是在ipad上设置吧?设置要不要又输入指纹?

网友A:
引用 楼主:
1的方法必须有2台ipad吧?但我手上没了。
2的方法应该是在ipad上设置吧?设置要不要又输入指纹? ...

1的方法只要你拿着同一ID的iPhone或touch即可。前提是iPad已经开启自动下载应用
2的方法你短信告知他ID的密码即可。下载应用的时候会提示输入密码,输入密码即可。有密码相当于有最高权限,什么共享通讯录,共享照片,加指纹,锁机不在话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的方法只要你拿着同一ID的iPhone或touch即可。前提是iPad已经开启自动下载应用
2的方法你短信告知他ID的 ...

方法1不可能了,方法2可以,但是我昨日看到对方拍照过来看,下载软件的界面好像只有指纹并没密码的选项

网友:
apple store可以登录多个apple id,让对方重新注册一个就行了,不影响icloud

网友A:
引用 楼主:
1的方法必须有2台ipad吧?但我手上没了。
2的方法应该是在ipad上设置吧?设置要不要又输入指纹? ...

这里关掉。
真不行就自己加个指纹不行吗?
哎,还是要详细说明才会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关掉。
真不行就自己加个指纹不行吗?
哎,还是要详细说明才会明白?

谢谢。
关键是我手上没IPAD,没任何参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