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来指导下乐视电视 屏幕对比对异常怎么维修

楼主(2020-08-03):
先上图片

这个电视买了有5年左右了吧!经常开着,工作时间比较长吧!
现在的现象是开机时间长点就图像异常,关机一会在开,还能好,我感觉像对比度不对,
大神给判断一下是屏幕问题还是主板问题!如果是主板问题,还可以换个主板!屏幕问题
的话,就直接买新的了!

网友:
电源鼓包了?量量。注意一下屏的接口小板也有电源转换,有些可能是铝电容是不是坏了(vgl,vgh之类,这些有点屏的有对比度的)

网友:
Tcon板的电源

网友:
换逻辑板试试

网友:
把逻辑板上电容换新的试试

此建议灵感来自于网络维修vlog,没有任何现实经验做依据,仅供参考

网友:
没事,假药婷下周回国帮你修

网友:
一般查电解电容

网友A:
首先不是对比度的问题,若是对比度有问题,调一下VCOM电压就行了。假如是发生在芯片开发与验证过程,象是Firmware有问题或者逻辑板有问题,即数字端有问题,以前做这玩意儿时,gamma校正溢出就会出这种现象。但你这是成熟的产品,中途出了问题,那么就是模拟部分出了问题,建议查一下TCON板,特别是电容之类的容易失效的零件。也有可以是DAC的基准电阻老化了。
你可以从网上下载测试片源或自制测试图片试一下:R、G、B纯色的图片试几下,黑场、白场试几下,16、64、256级灰阶图试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不是对比度的问题,若是对比度有问题,调一下VCOM电压就行了。假如是发生在芯片开发与验证过程,象是Fi ...

您是大师,这是底层的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不是对比度的问题,若是对比度有问题,调一下VCOM电压就行了。假如是发生在芯片开发与验证过程,象是Fi ...

厉害,周末按照您的办法查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