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1ink V9的驱动中CDC uart黄色感叹号,如何解决?

楼主(2020-08-04):
电脑是Win7 64bit,最近重新安装系统,安装完5egger的J1ink驱动后,发现J1ink CDC UART 驱动显示黄色(如下图),端口用串口助手也无法打开,有人知道如何解决吗?

网友A:
是不是该更新一下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该更新一下驱动

5egger下载的最新的软件。

网友:
电脑能识别,
说明 jlink那边是正常的
但是有感叹号
说明驱动程序可能有问题
最简单的办法是换一台电脑试试
确保jlink是正常的,再来倒腾这个电脑

网友:
用驱动签名工具,给驱动签名,就可以了!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47928

这个帖子的6楼工具即可。
教程如下
https://blog.csdn.net/tanhao199406/article/details/45560165

网友:
如果嫌弃桌面右下角有提示文字,可以用这个软件的Remove watermark去除。

网友B:
楼主 的问题 解决了吗??? 也不来回复一下?

计算机右键   管理   设备管理器   端口  找到 JLINK CDC UART 右键更新驱动  然后看图

有几个版本 你一个一个选   试试看   能不能找到 消除掉 黄色感叹号的那个版本    希望有用

楼主(2020-09-07):
引用 网友B:
楼主 的问题 解决了吗??? 也不来回复一下?

没有解决,最近没用弄这个东西,你上面的方法晚点我试试。

网友(2021-02-25):
JLinkV9的CDC没有奇偶校验功能,这是驱动的问题,还是固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