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让KEIL编译器库函数生成到IROM1

楼主(2020-08-04):
我现在调试一个项目,程序分成两个部分IROM1和IROM2,IROM1主要是存放执行程序,IROM2主要存放图片数据,现在遇到问题是,我调用系统函数时,KEIL编译后会自动把系统库函数代码生成到IROM2的地址,我现在想要系统库函数生成的代码在IROM1中,请教一下有没有什么办法?

网友A:
uint8_t version[12] __attribute__((section(".ARM.__AT_0x081F8000")))= {0x11,0x12,0x13,0x14,0x15,0x16};
可以试试这个

网友B:
连接脚本  更改下 像放哪里 放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uint8_t version[12] __attribute__((section(".ARM.__AT_0x081F8000")))= {0x11,0x12,0x13,0x14,0x15,0x16 ...

自己定义的变量和函数倒是容易定位到IROM1,关键是系统的库函数,不知道怎么设置才能定位到IROM1

网友:
像3楼说的那样,修改.sct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接脚本  更改下 像放哪里 放哪里。

请教一下怎么改脚本?是改分散加载文件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怎么改脚本?是改分散加载文件吗?

但那样就不能用编译器自动生成的分散加载文件,只能用自己手动编写的分散加载文件,我的图片文件很多,这样每添加或者修改一个图片文件就要修改一次分散加载文件,会比较麻烦

楼主:
我现在是把图片文件放在KEIL目录下的一个单独文件夹,把文件夹定位到IROM2这样生成的文件就在IROM2中了

网友:
文件栏右键文件,第一个:Options for ....弹出对话框,里边有可选位置

楼主:
但现在问题是我自己写的变量函数可以把文件夹定位到IROM1,可编译器的库函数却自动生成到IROM2中,不知道怎么设置才能定位到IROM1

楼主:
自己写的程序可以这样选,可是编译器库函数生成的代码不知道在哪选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定义的变量和函数倒是容易定位到IROM1,关键是系统的库函数,不知道怎么设置才能定位到IROM1 ...

没有太明白你的需求,我理解的是:你的程序和图片文件需要分开存放,那么要嘛是把图片指定位置,要嘛就是把程序指定位置;

楼主:
我想把图片和程序分两块单独位置存放,这样我在线升级程序的时候就不用升级图片文件了,不然图片数据很大,在线升级的时候会很慢

网友:
试试在Keil中只设置IROM1,图片数据采用二楼所说的方案定义。

网友:
。。。。。。最简单在选项第二页rom填写一个小的地址范围 编译的代码都在这段内。  图片直接生成bin去拼合

网友:
1、先分好IROM的区域,勾选你想要放库函数的区域,例如IROM1,其它空着。

2、然后在你需要放到IROM2的文件或组的属性设置成放到IROM2就可以了。

3、编译,完工,就是这么简单,也不需要在源文件中指定地址。

楼主:
我就是这么做的,但是有的时候调用编译器的库函数,编译后会把生成的代码自动分配到IROM2中,这个我就不知道在哪设置了

楼主:
我现在不调用编译器库函数,KEIL还是会把一些莫名其妙的代码加到IROM2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