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D芯片的脚间距极小,耐压根本没法打,如何过2500V的EMC测试?

楼主(2020-08-04):
最近公司做EMC测试,遇到一个问题,不知道如何解决,特发帖请教各位大咖~
主板由直流电压采集单元(0~300V)+通讯单元(USB+以太网)+AD+STM32组成,要过EMC电力4级,采集单元和AD,USB之间没有做电气隔离,目前要过耐压(AC2500V)和静电4级,抗静电材料主要由ESD芯片来防护,现在问题是,ESD芯片的脚间距一般都极小,导致耐压根本没法打,就算采集单元做了隔离,接线端子跟大地之间的耐压也无法过500V,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问题,一般是如何处理?

网友A:
没有电气隔离不用打耐压的吧

网友:
ESD和耐压有关系?没看明白;端子与地线之间开槽,不够再加绝缘。

网友B:
首先说清楚你的地线是啥, 是220V市电的大地还是板子上的GND?

网友:
这是哪门子的EMC问题,这是安规问题好不好....

网友:
安规➕ emc问题

楼主:
不好意思,最近忙没上阿莫。

ESD芯片gnd接大地。
如图,网口为防静电需要增加ESD芯片,但增加了ESD芯片后,由于采集端口与网口通讯没有隔离,采集端口对大地耐压无法通过。
大家没有遇到这种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电气隔离不用打耐压的吧

大地与设备之间是独立电气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说清楚你的地线是啥, 是220V市电的大地还是板子上的GND?

是保护接地。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最近忙没上阿莫。

ESD芯片gnd接大地。

以太网和cpu之间不是有隔离变压器吗?   esd器件要放到隔离后的这边才行把

网友C:
esd的GND接内部等电位参考点GND可以吗?

网友D:
打耐压要拆ESD的呀。。焊盘脚距太小就换脚距大的器件。

网友E:
你的ESD GND就是板子上的地吧,不直接接大地不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太网和cpu之间不是有隔离变压器吗?   esd器件要放到隔离后的这边才行把 ...

ESD的地放在DGND上,静电如何释放,就相当于IO引脚有高压,如何释放到大地?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ESD GND就是板子上的地吧,不直接接大地不就可以了

不直接接大地,空气放电15kV无法释放,高压会影响其他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耐压要拆ESD的呀。。焊盘脚距太小就换脚距大的器件。

都是这么操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esd的GND接内部等电位参考点GND可以吗?

好像不行,高压无法释放,会影响旁边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太网和cpu之间不是有隔离变压器吗?   esd器件要放到隔离后的这边才行把 ...

ESD的地只能接到DGND吗?高压没有泄放的途径,会导致附近电路信号严重影响。

网友:
 【请教EMC测试问题~】标题不合格。标题不合格,这次我帮你修改了。警告一次(累计2次警告,封锁ID一个星期。
    标题必须充分说明帖子内容
     比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使用标题:“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以下的标题不合格:
           不合格举例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不合格举例2:高手请出招,一个无法解决的AVR问题
          不合格举例3:一个困扰学习单片机初学者,惊动单片机开发者的难题
          不合格举例4:AVR的ADC测量   (点评:问问题,或是有技术心得与大家分享?)

网友B:
引用 楼主:
ESD的地只能接到DGND吗?高压没有泄放的途径,会导致附近电路信号严重影响。 ...

esd器件的地接到哪里取决于你的被保护的线路是哪里啊     ,打耐压一般是打LN和外壳之间,还有隔离部件的隔离前后的耐压,还有就是外壳和内部电路的耐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esd器件的地接到哪里取决于你的被保护的线路是哪里啊     ,打耐压一般是打LN和外壳之间,还有隔离部件的 ...

对的,耐压测试是测L对N,L对PE,N对PE,ESD接所要保护的电路的GND,DGND,或者AGND。

网友F:
引用 楼主:
都是这么操作的?

看你们测试规定,我们公司测试过程中如果要整改就会记录发生过的整改步骤和结果,作为最终测试是否通过的判定依据。一般在测试过程中整改过的都会认为有问题。
我们设备也有ESD和耐压两项实验,耐压是靠隔离电源模块来抗,ESD靠TVS,都没问题。但我们接地(静电泄放)回路接法跟你们不同,无法直接参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你们测试规定,我们公司测试过程中如果要整改就会记录发生过的整改步骤和结果,作为最终测试是否通过的 ...

TVS是接在保护io和gnd之间吗?不是大地吧

网友:
楼主你把2500V耐压当成ESD了吧

网友:
DGND 和大地之间加高压电容和数M的高压电阻,静电可以通过这个泄放。

网友:
TVS的地应该接主板参考地,如果主板参考地和机壳没有特殊要求,应该要和机壳连接到一起的,机壳和主板地的连接位置和方式都是有讲究的,ESD的泄放回路路径保证通过主板地-机壳-接地线-参考地,不要流向其它电路的参考地,这个需要学习一下电磁兼容相关知识的。

网友G:
DGND 和大地之间加高压电容和数M的高压电阻,静电可以通过这个泄放。

真心不明白 什么原理,  加电容还能理解,那个M电阻不知道加上有什么作用

网友(2021-05-11):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你后来怎么解决的,隔离电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真心不明白 什么原理,  加电容还能理解,那个M电阻不知道加上有什么作用  ...

给电容放电的,不然可能会积累

网友:
是不是可以覆盖绝缘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