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单片机替代新唐N76E003,因为新唐复位电压太高

楼主(2020-08-04):
在做一个小东西,用了新塘的N76E003芯片,两节5号电池供电带动一个小电机,但是发现新唐芯片复位电压竟然是2.40V,电池电量不足时没法用了,会复位的,小电机直流电阻4欧姆。

有类似的芯片吗?和新唐的价格差不多,带AD,flash的。

求推荐呀

网友:
HC89S003F4

网友:
MS94F2004, 估计够你用了

网友:
可以使用华大的HC32F003直接替代啊,工作电压是1.8-5.5V的。
航顺的也可以,HK32F030M

网友A:
华大的低功耗HC32L110系列 或者楼上的HC32F003或者航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华大的低功耗HC32L110系列 或者楼上的HC32F003或者航顺

我选了stc8G1K08A的,还熟悉点,价格便宜。

网友:
STC8G1K08-36I-SOP8/DFN8, RMB0.65,
1T 8051, 8K FLASH, 1.2K SRAM, 1.9V - 5.5V, 低功耗,支持仿真
6个I/O, ISP/IAP/EEPROM, I2C/SPI/串口UART, 时钟输出

STC8G1K08A-36I-SOP8/DFN8, RMB0.75,
1T 8051, 8K FLASH, 1.2K SRAM, 1.9V - 5.5V, 低功耗,支持仿真
6个I/O, ADC/有内部参考源,PWM
ISP/IAP/EEPROM, I2C/SPI/串口UART, 时钟输出

STC8H1K08-36I-TSSOP20/DFN20, RMB0.90/0.95, 持续降价
1T 8051, 8K FLASH, 1.2K SRAM, 1.9V - 5.5V, 低功耗,支持仿真
ADC, 15通道,500K/S ,有内部1.19V 信号源
高速比较器,比较器的正级输入[P3.7,或任意 ADC 的输入],  比较器的负级输入[P3.6,或内部1.19V信号源]
17个I/O, 8通道 16位 高级PWM 做电机控制并可测量外部脉宽, 舞台灯光控制
I2C/SPI/双串口UART, 时钟输出,ISP/IAP/EEPROM
相同时钟频率比传统8051快13倍, 0 - 36MHz

网友:
ST的也可以考虑考虑

网友B:
STC88G1K08A-35I-SOP8  DFN8   0.75RBM 大量现货 随时发

网友:
还有多余的pwm通道么,搭个二倍压整流把自己的复位脚拉上去不就得了。
也就多用几个二极管,MCU不用换了。

网友C:
一般BOD 复位电压可以设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BOD 复位电压可以设置吗?

这个芯片可以设置复位电压。

网友(2020-09-11):
引用 网友B:
STC88G1K08A-35I-SOP8  DFN8   0.75RBM 大量现货 随时发

STC89C58RD+  这个什么价格的呀,    QQ:876550522

网友D:
楼主看我这款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看我这款可以?

国产的吗,什么价格呢

网友:
复位脚不是可以禁用,当作普通 GPIO的吗?

网友:
用CX32L003 国产的性价比超高的;某宝也有卖;
  CX32L003这颗MCU是基于cortex M0开发的芯片,与stm8s003 PIN TO PIN兼容。这颗芯片的主要特点是: 1、flash、RAM空间比较达,flash储存程序最大可以达到64KB,RAM缓存可以达到4KB,相比其它芯片,这些空间算是比较大的了。 2、功耗低,唤醒时间快,多资源唤醒,在deep sleep模式功耗达到0.7uA,从深度休眠到唤醒大概只需要3us时间;在active情况下功耗是1.5mA @16MHz,在深度休眠情况下,这颗芯片还有低功耗串口LPUART,低功耗定时器LPTIME可以正常工作,而且可以通过低功耗串口、低功耗定时器中断唤醒单片机。每个GPIO口同样可以唤醒MCU。 3、芯片带有内部DATA_FLASH,擦写次数可达10万次,可替换外部EEPROM。 4、抗干扰性强,ESD人体实验最大可以抵抗8KV,其它ESD抗干扰源电压见图表 5、通用的IDE开发环境 ,KEIL 、IAR、ECLIPSE等都有实验例程可用,可是实验项目的快速开发,同时支持JLINK ULINK ISP烧录。 6、烧录方面,研发烧录用的工具JLINK STLINK ULINK还支持ISP烧录,量产用烧录工具:锝镨的starProg-MS,轩微烧录器,可连接自动烧录机台。  以下是芯片参数对照表:

网友:
新唐新出了低电压版本的ML51FB9AE

网友:
新唐新出低电压版本芯片ML51FB9AE, 工作电压低至1.8V

网友(2020-12-04):
LQ86F1A1或LQ86F4A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