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摩一启动瞬间 电池保护板就保护了,要怎么加个预充电路呢

楼主(2020-08-04):
电摩一启动瞬间 电池保护板就保护了,要怎么加个预充电路呢,在线卑微请教大佬。(除了单片机的方案)因为是在纯硬件保护板子上的。

网友:
该更换电池了吧

网友:
过流保护分两级的

网友A:
描述的不太清楚,接容性负载瞬态短路?

网友:
在保护板和电机之间并一个超级电容

网友B:
串一个用较粗导线绕的线圈,比如10圈,要试的。导线线径看你的电机最大功率时的电流值定,只要长时间大电流不是太发热就可以了。

网友:
 【预充电路 】标题不合格。这次我帮你修改了。
    标题必须充分说明帖子内容
     比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使用标题:“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以下的标题不合格:
           不合格举例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不合格举例2:高手请出招,一个无法解决的AVR问题
          不合格举例3:一个困扰学习单片机初学者,惊动单片机开发者的难题
          不合格举例4:AVR的ADC测量   (点评:问问题,或是有技术心得与大家分享?)

网友:
搞几个法拉电容并上去

网友C:
应该是短路保护动作了,应该把延时再调长一点时间。

网友D:
保护芯片一般会有个保护延时,一般情况下是外接电容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保护芯片一般会有个保护延时,一般情况下是外接电容调节

外接电容调节延时是在理想状态下,真正要解决问题还是要靠先给容性负载充会电再过流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一个用较粗导线绕的线圈,比如10圈,要试的。导线线径看你的电机最大功率时的电流值定,只要长时间大电流 ...

这个貌似不行噢, 我是在主回路空气开关两端并了个47R的电阻。

网友:
保护动作延时加长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短路保护动作了,应该把延时再调长一点时间。

调长一点并不是长久之记,每款产品容性负载都不一样。瞬态电流也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描述的不太清楚,接容性负载瞬态短路?

对,有什么点指点一二吗?

网友E:
电机瞬间启动电力会很大,要软启动,PWM启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调长一点并不是长久之记,每款产品容性负载都不一样。瞬态电流也不一样。 ...

如果是上电瞬间保护,就是我说的短路保护(一般是控制板的输入电容引起),如果是通电后启动电机时保护,那就是过流保护,要么是门限太低,要么是时间太短。

网友F:
你是空开打开瞬间保护呢,还是油门启动后保护? 按说你在空开并了47r电阻,这就会给电机控制器的电容预充电了,要不就是后级静态电流过大,电容预充不起来;可减小并联电阻,我们电摩这边预充电阻一般使用5欧以内
要是油门启动时保护,那就只有调大保护板的保护电流了

网友:
电动摩托车启动电池一般情况下,是直接挂在电芯两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上电瞬间保护,就是我说的短路保护(一般是控制板的输入电容引起),如果是通电后启动电机时保护, ...

没有拧油门,空开打上去还没有保护,只是把钥匙打开就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是空开打开瞬间保护呢,还是油门启动后保护? 按说你在空开并了47r电阻,这就会给电机控制器的电容预充电 ...

没有拧油门,空开打上去还没有保护,只是把钥匙打开就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机瞬间启动电力会很大,要软启动,PWM启动

麻烦解析一下

网友:
“没有拧油门,空开打上去还没有保护,只是把钥匙打开就保护了”
负责有容性太大,接通电池瞬间,有大的充电电流,这个改保护延时时间可以搞定。
电机的驱动板MCU上电初始化过程,电机有通电的瞬间,并且还不是正常的通电,相当于短路;这个应该先把电机驱动给搞定,然后配合延时可以搞定;正常的电车一般在刚通电的时候,电机驱动要延时一定时间的,此段时间加油门也是没用。

在总电源线串NTC电阻,可以有效的规避上电瞬间保护。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拧油门,空开打上去还没有保护,只是把钥匙打开就保护了

钥匙打开,才是给控制器通电,就是短路保护的阀值或时间的问题,不是过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