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血压计里面的压力传感器测量范围,有一点不明白

楼主(2020-08-04):
开始问题前先说血压计的物理结构,是由气泵、电磁阀、臂带气囊组成的一个充气回路,工作的时候气泵打气到一定压力使气囊膨胀控制手臂里面的血管流量,然后进行一系列测量得出血压,但是充气控制这里有一点我没搞明白,按我初中物理的水平理解,气囊里外的气压应该是平衡的吧?要想让气囊膨胀,内部气压要等于外部气压再加上由气囊的张力产生的压力,照这样计算,气囊内部气压应该大于标准大气压,标准大气压是100千帕,气囊内部回路的气压应该大于100kPa的吧?但是现在问题来了,我查了欧姆龙血压计里面的压力传感器测量范围只有0-37kPa,这下有些懵了,难道是我的理解有误?请大家看看我是哪里搞错了?

参考资料:欧姆龙压力传感器
血压计原理

网友A:
建议查一查压力传感器表压(相对压力)和绝压(绝对压力)的区别。
一般这类传感器都是表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查一查压力传感器表压(相对压力)和绝压(绝对压力)的区别。
一般这类传感器都是表压 ...

太惭愧了,竟然是这么简单的原因,第一次接触过这种传感器,闹笑话了,谢谢解答

网友:
你有没有吹过气球?原理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