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塘N76E003芯片DA口复用后无法下载程序,后来串一个电阻就可以了,请问大佬们为什么?

楼主(2020-08-05):
画了一个新塘的板子,下载口Data口复用了,具体复用电路如图,在D14前面串一个电阻又可以下载了,请问大佬们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外部电路的影响

网友:
数字补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部电路的影响

能详细解释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部电路的影响

这个引脚相关的就这两个电路

网友:
咋不用STC  串口下载  多方便  主要价格低啊

STC8G1K08-36I-SOP8/DFN8, RMB0.65,
1T 8051, 8K FLASH, 1.2K SRAM, 1.9V - 5.5V, 低功耗,支持仿真
6个I/O, ISP/IAP/EEPROM, I2C/SPI/串口UART, 时钟输出

STC8G1K08A-36I-SOP8/DFN8, RMB0.75,
1T 8051, 8K FLASH, 1.2K SRAM, 1.9V - 5.5V, 低功耗,支持仿真
6个I/O, ADC/有内部参考源,PWM
ISP/IAP/EEPROM, I2C/SPI/串口UART, 时钟输出

STC8H1K08-36I-TSSOP20/DFN20, RMB0.90/0.95, 持续降价
1T 8051, 8K FLASH, 1.2K SRAM, 1.9V - 5.5V, 低功耗,支持仿真
ADC, 15通道,500K/S ,有内部1.19V 信号源
高速比较器,比较器的正级输入[P3.7,或任意 ADC 的输入],  比较器的负级输入[P3.6,或内部1.19V信号源]
17个I/O, 8通道 16位 高级PWM 做电机控制并可测量外部脉宽, 舞台灯光控制
I2C/SPI/双串口UART, 时钟输出,ISP/IAP/EEPROM
相同时钟频率比传统8051快13倍, 0 - 36MHz

网友:
Q6要截止.Q7可能GS结电容太大,在DA为高电平时,GS电容+二极管限制DA的电平了.

网友B:
R35  1下拉电流有点大吧,造成下载器这边拉高DATA速度变慢,影响了正常通讯。  如果CLOSE 给低,估计就可以正常下载了。

网友:
无电阻时,编程器输出DATA高电平,被D14钳住在二极管的压降上,导致编程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B:
R35  1下拉电流有点大吧,造成下载器这边拉高DATA速度变慢,影响了正常通讯。  如果CLOSE 给低,估计就可以 ...

尝试过去掉D14前面的电阻,将R35的阻值增加到10K,但是还是不能下载

网友:
可以用示波器量下,是不是方波变成了三角波了。可以降低下载时序速率吗?

网友:
icp那个软件改不了速度。可以用keil debug 里面更改速度  现在最高700k 改为100k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