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不拆机箱不插USB接口的情况下搞坏一台电脑?

楼主(2020-08-05):
朋友公司有几台电脑需要报废,但是这个电脑USB接口不能插东西也不能拆开机箱。现在只要搞得电脑不开机就行,坛友有什么办法可以推荐?

我能想到的就是开机状态下面小水枪从散热孔往主板上面滋水,不知道这样会不会搞得办公室跳闸。

网友:
你的想法很危险,要搞到不能开机,直接进bios设置应该可以吧

网友A:
升级或者写BIOS的时候断电试试?你这洒水会搞成物理损伤啊,不好修复。

网友:
办法多的是,可是你的想法很危险。。

网友:
从显示器接口给它通限流220,比如串个灯泡什么的。

网友B:
把电源插头用透明胶粘一圈。表面看不出来实际通不了电。捉弄过别人。直到他用万用表量。咦。插头上的孔表针怼不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级或者写BIOS的时候断电试试?你这洒水会搞成物理损伤啊,不好修复。

物理损伤不要紧,反正已经是准备报废了。就怕连累办公室其他设备。 近BIOS搞鬼或许可以,我下次过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电源插头用透明胶粘一圈。表面看不出来实际通不了电。捉弄过别人。直到他用万用表量。咦。插头上的孔表针 ...

哈哈,,这个注意真不错。给他电脑端的插座上面粘上胶。

网友:
方法很多,但大多都是从BIOS入手。
1、设置错误的内存、CPU参数,例如电压、倍频等。这个方法在有些主板上会在无法启动后自动恢复上次正确的设置。
2、关闭主板的SATA端口,这样看起来就像硬盘坏了。
3、像楼上说的刷BIOS到一半断电,这个有点狠,但有些主板(技嘉)有双BIOS备份,刷坏一个另一个会顶上。

网友:
空usb插头5v脚直接干220的交流电,上次我就是这样把我的acer主机干挂掉的

还是6楼的办法妙,等扔垃圾堆了再捡回家做下载机,美滋滋

网友:
这问题用 C4 保证高效解决。

网友:
不知道用打火机的点火器到处打打,会不会不开机了

网友:
这报废流程有些奇葩啊,难道必须坏掉才能报废?

网友:
升级BIOS中间拨电源。

网友:
同问为何需要弄坏或者假装弄坏才报废?

网友:
何必呢?无非就是VGA输出、HDMI输出、DVI输出

把接显示器的输出口弄坏就行了。

HDMI或者DVI的话把CLK+-触点扣掉。

VGA的话把H或者V弄坏。

管他开不开机,接显示器不亮也就报废了

网友:
已经需要报废了,为什么还要搞得不能开机,很诡异的想法或计划。
电脑总有电源吧,DC电源的话通个220VAC;AC220V电源的话,搞个AC220V倍压整流后输入进去,应该可以开不了机了。

网友:
电源线着手。

网友:
我马上要去你公司做老板了,你很危险啊,暴露了,赶快跑吧

网友:
老板动动嘴,伙计跑断腿。

网友:
现在主板不是都可以 升级BIOS吗。 升级的时候强行断电 就行。

网友:
把输入电压调高到400V,分分钟干死,一般是电解顶不住爆保险丝,主板不会坏。

网友:
在论坛翻翻莫大搞马桶盖的帖子……

网友:
既然报废,为什么不能拆机呢?

网友:
去买个一块钱的打火机,然后把里面的高压打火部分拆出来,对着所有外漏的端口(显示器接口、键盘等),啪啪啪地多按几次。保证外观无损,端口却损坏不能用。

网友:
机会难得,期待LZ后续的执行结果,正好可以验证一下现在普通PC机的抗造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