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130℃的EEPROM

楼主(2020-08-05):
有没有130℃的EEPROM,封装尽量小的,不好找啊。

网友A:
民用一般125°C到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民用一般125°C到顶了。

老大推荐几个呗,我找不到呀

网友B:
在贸泽输入最大温度筛选条件找的,还有好几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贸泽输入最大温度筛选条件找的,还有好几款

pasta2018!
ickey查不到,看来是买不到的了。

网友:
microchip 的PIC16F1704

网友:
这里有库存,应该可以买,不过这上面价格都比较贵

网友C:
FM25CL64B-GA   175度撑4小时,你可以试试,高温下寿命会受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FM25CL64B-GA   175度撑4小时,你可以试试,高温下寿命会受影响。

莫坛大牛真多,175度都玩过,好厉害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民用一般125°C到顶了。

-40~+125是工业级以上的吧 民用不是-20~+85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莫坛大牛真多,175度都玩过,好厉害啊!

175度,做测井仪器的标配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175度,做测井仪器的标配温度

你真牛 ,凌晨三四点回帖!我不是做测井用的,有个客户的工业环境达到130℃,能到这个温度就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E:
175度,做测井仪器的标配温度

请教一下,测井仪器的电路板,一般是Tg多少的?焊锡是哪种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真牛 ,凌晨三四点回帖!我不是做测井用的,有个客户的工业环境达到130℃,能到这个温度就行。

起来给孩子盖被子,哈哈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请教一下,测井仪器的电路板,一般是Tg多少的?焊锡是哪种呢?

Tg还真没关注过,我们都是用的高温板材,广州杰赛的。焊锡用高温无铅焊锡即可,好像是235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40~+125是工业级以上的吧 民用不是-20~+85吗

车规级125度,离130差不多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Tg还真没关注过,我们都是用的高温板材,广州杰赛的。焊锡用高温无铅焊锡即可,好像是235度的。 ...

杰赛只生产PCB,板材还是买南亚、生益、建滔之类的吧。感觉应该由你们客户来提出板材要求,他确认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杰赛只生产PCB,板材还是买南亚、生益、建滔之类的吧。感觉应该由你们客户来提出板材要求,他确认啊 ...

我们做的时候,他们只给我们两个选项,常温板材和高温板材。至于他们是用的谁家的,还真没注意过。
常温板材肯定是不行的,175℃烘几个小时,板子就发脆了。我们都是功能验证用常规FR-4,实际生产用高温板材。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们做的时候,他们只给我们两个选项,常温板材和高温板材。至于他们是用的谁家的,还真没注意过。
常温 ...

175度,几个小时就脆了——这是正常的。
然后呢,温度降低以后,板材机械强度能恢复吗?也就是变脆这个特点是可逆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175度,几个小时就脆了——这是正常的。
然后呢,温度降低以后,板材机械强度能恢复吗?也就是变脆这个特 ...

没做过这种实验,生产的时候老实用高温板材就行,测井仪器对成本不敏感,不差这点差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