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一个FPGA Verilog语法问题,查了很多地方都不清楚

楼主(2020-08-05):
assign A = |{B,C};
assign D = &{B,C};

后面花括号我知道是拼接的意思,前面的单独的我也清楚是按位或和按位与  但是放到一起 我就不知道什么意思了,请教一下

网友:
综合一下 看一下rtl图就不明白了

网友:
缩位运算

网友:
第一个是括号内的数每个位或运算。
第二个是每个位与运算,也就是B=111...C=111....时,D=1。

网友A:
第一个,括号里面有一个位为1,则结果是1,第二个,括号里面有一个不为1则结果为0,话说,这俩运算符,能不用还是不用,占用面积很大的。

网友B(2020-10-06):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括号里面有一个位为1,则结果是1,第二个,括号里面有一个不为1则结果为0,话说,这俩运算符,能不 ...

请问如果实现相同的功能,有什么方法能让面积变小么?

网友:
两个向量先拼接成一个长的向量,在做规约运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如果实现相同的功能,有什么方法能让面积变小么?

第一个,判断是否大于0即可,第二个,知道位宽后,判断是否等于最大数即可。

网友:
在硬件逻辑上,判大于,或者判等于,会比所有位与(或)在一起省资源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