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L8211EG芯片上电之后网口不亮,网络也ping不通

楼主(2020-08-05):
自己画的板子,Cyclone10的FPGA,芯片选择的是RTL8211EG,板子上电之后插上网线灯不亮,也不能ping通,代码用的是小梅哥的移植过来的。应该是硬件的问题,可就是找不出来问题出在那,有没有用过的坛友,给点找问题的建议。

原理图如下:

PCB布线如下:

网友:
规格书看下 印象中8211有好几种配置模式 这种应该是RGMII to UTP模式

网友A:
先看看电源,复位和时钟的方向,然后再看一下配置引脚,你这个是GMII的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电源,复位和时钟的方向,然后再看一下配置引脚,你这个是GMII的接口。 ...

REG_OUT引脚好像不太正常,感觉还是布板的问题。  谢谢了

网友B(2020-12-30):
引用 楼主:
REG_OUT引脚好像不太正常,感觉还是布板的问题。  谢谢了

楼主搞定没?
我现在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RTL8211E也是黄灯绿灯都不亮
求分享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搞定没?
我现在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RTL8211E也是黄灯绿灯都不亮

搞定了,当时一个电阻 搞错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搞定了,当时一个电阻 搞错了。

我刚也搞定了
REG OUT的电感焊接成了磁珠
但是1V电压测试也正常
但是就是ping不通
也不亮灯
现在持续ping ,偶尔会掉线几秒钟
然后又重新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刚也搞定了
REG OUT的电感焊接成了磁珠
但是1V电压测试也正常

这个可能是程序的问题了,如果程序没有问题的话,和电脑网口建立通讯了,给电脑网口发送数据时,绿灯常亮,黄灯闪。

网友(2021-02-20):
引用 楼主:
搞定了,当时一个电阻 搞错了。

问一下,具体哪个电阻问题?
我也在调试这颗芯片,电压都正常,U_BOOT也按照修改,还是ping不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刚也搞定了
REG OUT的电感焊接成了磁珠
但是1V电压测试也正常

问下,故障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下,故障解决了吗

解决了,早就解决了

网友D(2021-11-04):
请问一下,为什么我这个reg_ou输出的是3.3V的电压啊。

网友E:
哪个电阻,能说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哪个电阻,能说一下吗

图上的 R24, 换成 2.49K的,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一下,为什么我这个reg_ou输出的是3.3V的电压啊。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了,在布板的时候, 连接REG_OUT的那个电感,要离芯片足够近。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了,在布板的时候, 连接REG_OUT的那个电感,要离芯片足够近。 ...

我这个布板不行。  我后来自己重新布了一个版本的。 就是REG_OUT的那个电感,要离芯片很近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上的 R24, 换成 2.49K的,就好了

这个电阻必须按参考设计的,不能乱来。2.49K是对的